变压器

楼主(2012-12-26):
这是什么变压器,怎么这样画啊

网友A:
看不清,变压器上标着好像是初级220伏,现在是串联220伏,如并联把上边两个接线柱连在一起,下面两个连在一起可用110伏供电。如果需要输出电压不变次级也要并联。

网友B:
可能如楼上所说的情况吧;
如果有相关说明书,则可能会有相关描述。

网友C:
这个图片是什么机器拍的啊!
我是看不清楚!

网友D:
再上一张清楚地。

网友E:
五十年代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这样画的!好像那时候国家有的地区是110V供电还有220V供电!所以产品就有110V/220V两用的了!并联110V,串联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