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

楼主(2012-12-26):
这里有24个4OOW 的灯,想使用三相电,每相控制8个,总电源上口的线请问该使用多粗的电缆。3*?+1*? 的线缆。  下口各个灯线都已经接好,。总电源上口线离配电室30米

网友A:
用3*25+1*16平方的。个人见解,坐等

网友B:
4平方铜线

网友C:
配线还真不太懂  来学习

网友D:
6平方铜线

网友E:
4 或者6 。 有条件的话就 6平  零线 ,我就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F:
4根4平方毫米的线

网友G:
400W 的是什么灯?

网友H:
4平方的就够了

网友I:
4或6平方的线就足够了。

网友J:
每相3.2千瓦,相线6平方比较保险。

网友K:
4*6mm^2

网友L:
3×4+1×2.5铜芯电缆或者4根4mm2铜芯线。如果用铝线规格加大一号。

网友M:
4平方四根

网友N:
电缆3*4+1*2.5,短距离连线2.5的就可以。

网友O:
相线用4平方,零线用6平方就够用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相线用4平方,零线用6平方就够用了
看看《低规》

零线最多和相线同截面就可以

网友Q:
4平方*4C可以

网友R:
建议用3*6+1*4铜芯电缆,如果是高压钠灯,不带补偿电容功率因数只有0.6左右

网友S:
每相才3.2kw,你自己看吧

楼主:
答案太多了。 无法下手。我是先杀谁呢

网友T:
普通灯用4*4的,节能灯用4*2.5就够了

网友U:
看了都眼花,我要是楼主,也不知道到底该用多少的

网友V:
星形接法3*2.5+1*1.5OK...........

网友W:
4或6平方的线

网友X:
引用 网友L:
3×4+1×2.5铜芯电缆或者4根4mm2铜芯线。如果用铝线规格加大一号。
强烈支持!

楼主:
乱了。 哈哈  我要是 不适用三相, 使用两相  A相电流50   B相电流25  请问该使用多粗的零线。 记住 是共零啊。3芯线,2个相线 一个零线 。我问的就是这个零线该使用多粗的为宜 、不要告诉我越粗越好。

网友Y:
火线4平方就够了,问题在零线?,如果24个4OOW 的话,那么零线可能要10平方,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有专业人出来回答,

网友Z:
如果你的灯经常性的不是全开(有开有不开的情况),建议N线与L线一样!

网友Z:
引用 网友Z:
如果你的灯经常性的不是全开(有开有不开的情况),建议N线与L线一样!
前提条件是你的灯平均分布在三相上!

网友AA:
4平方线就够了,

网友AB:
说了这么多
可笑答案还真不少!
楼主我猜你是预算员吧?
看了好几篇你的帖子了
简单讲讲你该怎么算
电流=功率/电压
功率400W/200V电压≈1.81A
每一相上8盏灯
那就1.81*8=14.48A
理论上你每一相的电流就是14.48A这样的话2.5的线就够了
400W的灯应该是高压钠或是金卤灯一类
要考虑功率因数 建议放量至4方
假设三相电压完全一致
负载完全一致
那么你不需要零线
但是这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还需要一根2.5方的线来做三相不平时的回流

网友AC:
 长时间用4平短时间临时灯2.5平就搞定

楼主:
我滴个天啊。 答案太多,无法确定。

网友AD:
钱多就用YJV4X6MM2电力电缆,钱不多就用BV4X4MM2,没钱就用BV4X2.5MM2.

楼主:
感谢方小明同学。一针见血!

网友AE:
P=√3*U*I*COSφ

网友AF:
3*6+4就可以了

网友AG:
我同意用三根4平方的线,零线用2.5平方的行了的.

网友AH:
最小2.5mm2,最多4mm2就够了

网友AI:
动力4平方足够了也要看什么灯带整流器不整流的就要严点。

楼主:
我靠 我这个帖子 2012年 一直争论的2013年了 还没有最终答案,真是遗憾。其实 有时候版主应该出来解决一下,你们不是权威吗

网友AJ:
哈哈!!看看挺有意思的呀!

楼主:
我还以为是版主   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