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7):
请教一下各位,一机器上使用s7-200给数字信号EM232,然后EM232给模拟量变频器调速,现在故障是s7-200和EM232连接不上,换了隔壁正常的机器上面的过来也没用,估计是S7-200出问题了,而且应该是硬件问题,因为程序没动过,可是手上没笔记本不能监视PLC,有没有同行遇到这情况,可以确定问题所在呢?谢谢!

网友A:
别不会是连线松掉了吧

网友B:
互换硬件看你有多大把握,是否能完全确定器件故障,否则的话还是连电脑看下。

网友C:
呵呵;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设备。用互换法可以找出是CPU问题还是EM232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