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7):
车载逆变器如何接地?

环境:

1.在车上装有我司的设备1100W~1300W;

2.选用2000W车载逆变器;

3.接线方式如下图:

DC12V电瓶负极已接车身,当逆变器输出接车载设备时地线应如何接?

我用机壳接车身即电瓶负极结果烧了设备上的接地压敏电阻。

用万用表量逆变器

两输出端:AC233V;

左输出与PE端:AC115V;

右输出与PE端:AC115V;

左输出与机壳:AC115V;

右输出与机壳:AC115V。

有请个位高手帮忙分析!

我该怎么做才可以用上这一个逆变器?

网友A:
不清楚
只是惊,2000W,电瓶好大呀,俺的才200W就烧保险了
压敏电阻什么规格都蹦了
不接地可以吗?

网友B:
无需接地

楼主:
我的车载设备本身有接地,因为有时设备也用市电,这时逆变器的接地悬空是否有安全隐患???

网友C:
如果车的壳体是电瓶的负极,那逆变器就绝对不能接车体的外壳了。怎么办?把车载设备的PE与逆变器的PE连接,把车载设备的外壳与逆变器的外壳悬空,也就是车载设备外壳和逆变器外壳是短路的,对车体是绝缘的。就可以了。

如果怕挨电,在逆变器和车载设备的外部再搞一层绝缘屏蔽层。

网友D:
不用接地,这种接地有什么作用呀!

楼主:
如果车的壳体是电瓶的负极,那逆变器就绝对不能接车体的外壳了。怎么办?把车载设备的PE与逆变器的PE连接,把车载设备的外壳与逆变器的外壳悬空,也就是车载设备外壳和逆变器外壳是短路的,对车体是绝缘的。就可以了。

如果怕挨电,在逆变器和车载设备的外部再搞一层绝缘屏蔽层。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设备有两米高,加上钣金件机构件大约有800公斤,是用螺丝固定在车上的,悬空已不现实。还有没有办法!!

楼主:
kdrjl 版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设备有两米高,加上钣金件机构件大约有800公斤,是用螺丝固定在车上的,悬空已不现实。还有没有办法!!

网友C:
咳,所谓的悬空就是车的壳体与逆变器的壳体用绝缘层隔离即可,垫绝缘橡胶嘛。就可以了。

楼主:
kdrjl 版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我还是有疑问,如图:

网友E:
螺丝外加绝缘套管吧。

不过俺有一个疑问,电瓶负极可不可以悬空?然后逆变器、车载设备外壳接地?

网友E:
俺没研究过汽车电路,似乎它的电瓶负本身就是接地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F:
有逆变设备电瓶的负极就不能搭铁了,因为这是两个供电系统。
逆变器的PE接车体外壳好像也没有意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接地的保护作用,除非车辆停止时接专用接地极...

楼主:
“firedphoenix
螺丝外加绝缘套管吧。
不过俺有一个疑问,电瓶负极可不可以悬空?然后逆变器、车载设备外壳接地?”

谢谢firedphoenix!
已用螺丝固定在车上的,悬空已不现实。

“lvjun7258
有逆变设备电瓶的负极就不能搭铁了,因为这是两个供电系统。
逆变器的PE接车体外壳好像也没有意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接地的保护作用,除非车辆停止时接专用接地极...”

谢谢lvjun7258!
我的车载设备本身有接地,因为有时设备也用市电,这时逆变器的接地悬空是否有安全隐患???

网友G:
 一般车身,直接负极,接地一般用拉达就可以了!!

网友H(2013-07-24):
接地就是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吧
www.hhmhkj.comwww.czdcfz.com www.shaiban.comwww.xdfsb.cnwww.hbsenxin.cnwww.zgcjx.comwww.tianyangjx.cnwww.qxcxdq.cnwww.qxsanyuan.com

网友I: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用逆变器无需接地,用市电时三脚扁插头接地,两者经转换开关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