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凸轮开关好难调

楼主(2012-12-27):
接机器故障说一台广锻JH31-300冲床不能回到上死点就停机;下面的顶缸也不出来。下去操作了机器,调了老半天,终调好可以上到上死点了。接着就调油缸出来的角度。却发现,油缸可以出来,但滑块不到上死点就停了。就如此挑来调去,搞了一天都没调好。
有哪位师傅熟悉凸轮开关的指教一下:
如图,一个凸轮开关有两边各标有角度的齿圈组成的。怎么看这组合的角度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真没有用过,柜子做的不错,中规中矩,很扎实的感觉。

网友B:
你先看一下原理图,哪个线号是负责返回上死点的,然后我告诉你怎么调.

网友C:
这种凸轮开关还真没见过,不过看到柜子里面用施耐德的产品哦

网友D:
见到8个凸轮,8个开关,一个简易编码器
你先问客户动过那个凸轮,开关,及编码器(包括齿轮和EE光电),他们的位置变了。
问不出来,按2楼查图,看哪个开关是你要的。
没图,试着找出各信号的做用(也可看程序查)
调这种凸轮费点事,不如电子凸轮好
关键是找到对应开关信号。

网友B:
PLC是哪家的?
怎么没见过!

网友E:
凸轮是一边一边调的,用左手握住有数字的圆盘往左拉开转动即可,右边的用右手往右拉即可,一般出厂后不用调的,不是调一个就能对应哪个动作的,是由PLC程序决定的。公司在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见到8个凸轮,8个开关,一个简易编码器
你先问客户动过那个凸轮,开关,及编码器(包括齿轮和EE光电),他们的位置变了。
问不出来,按2楼查图,看哪个开关是你要的。
没图,试着找出各信号的做用(也可看程序查)
调这种凸轮费点事,不如电子凸轮好
关键是找到对应开关信号。
如果有电路时序图的话,按照图调节吧!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前提是时序图必须搞清楚!

网友G:
锻造的吧?

网友H:
回上死点凸轮开关是180-330,油缸应该是210-2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是哪家的?
怎么没见过!
台湾士林的PLC

楼主:
公司在惠州

楼主:
台湾士林的PLC。机器生产厂家是广东锻压机床厂。由于赶生产,后来直接叫厂家过来调整好了。其实很简单。
来了两个人不到1小时就调好了。收费800元。
当然,我也向他们问了N个问题。

网友I:
用机械凸轮开关,是过去对电子编码器的不放心,另外机械的可以作为"无源供电开关”而直接走较大的电流。
这种凸轮开关,现在已经较多地被绝对值编码器+小型PLC(输入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输出8个开关点+继电器)替换了,这样精度高,调节方便,如果配一个触摸屏就更加的方便了。浙江宁波这边的冲压机床就有用我们的绝对值编码器这样用的,徐州锻压也开始用的我们的绝对值编码器这样用,用的效果都很好。

网友J:
好贴!有图有文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第一次见

网友K:
这个东西要调试好的话,不熟悉的人基本上没门,我也怕这个。

网友B:
收800元,算路费了吧!不然有点贵.

楼主:
算路费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西要调试好的话,不熟悉的人基本上没门,我也怕这个。
吴工正解。说来还是失败,有图纸有程序,还是没调好。

网友L:
这东西看到就头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西要调试好的话,不熟悉的人基本上没门,我也怕这个。
吴工正解。说来还是失败,有图纸有程序,还是没调好。
还要懂工艺呀!也就是锻机的工作原理呀!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台湾士林的PLC。机器生产厂家是广东锻压机床厂。由于赶生产,后来直接叫厂家过来调整好了。其实很简单。
来了两个人不到1小时就调好了。收费800元。
当然,我也向他们问了N个问题。
怎么调的啊楼主。

网友N(2013-12-04):
两年前我在五金厂做的时候有很多冲床.25T-630T的都有.台湾立兴陈,佛山广锻,这两个品牌的最多,用的PLC都是台湾士林的,跟三菱一样,老机型基本都是用的这个凸轮开关.新的广锻机型用的是编码器,配有专用的角度控制器.有几个很重要的角度.
1.上死点.大概355度-10度左右.  不到或者超过这个角度则超程报警.
2.制动,大概330-355度.   这个角度离合器开始制动.因为惯性冲床要再旋转一些角度
3.二度落,大概30-120度.    一行程时工作时防止冲床二度滑落,
还有哪些好久没搞记不起来了,
调整很简单.点动冲床至上死点,哪个点什么角度说明书上标得很清楚.照着调整就是了.
早知道叫我去收800元还可以请你吃顿饭,呵呵

网友O:
有点难度

网友P:
好贴,顶了!谢楼上各位解答,俺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Q:
那个主要动下单次凸轮和高低速凸轮,其它的都好调,根据机床停止位置与12点位置超前还是滞后,来调整凸轮的张开角度,不能急慢慢调

网友R(2014-05-14):
这个东西,我有一天调了一晚上,才调好。确实麻烦。我们设备上还有电子凸轮,到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稍微改了一下PLC 的程序。

网友S:
主要是知道每个开关作用然后把机器手动到相关位置,然后调整好凸轮就差不多了,不能急

网友T:
改掉吧,用一个绝对值骗码器,用一个文本或触摸屏来调节,比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U:
冲压设备压力机吧,这是编码器,应该有图纸吧,看看需要控制什么的角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