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低压报警

楼主(2012-12-27):
一台三菱A-500的变频器,送电时显示电源电压低,要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复位,后等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不能复位,拆下送修,一个月后说无法修。是真的无法修吗。

网友A:
按照你所描述的,应该能修复!好像不是CPU部分的故障!

网友B:
当然不是无法修复喽,只是修的师傅技术没有到家吧。我这里对于三菱A500机型,还没有发现不能修复的呢。你可以和我联系,QQ:396153550  三菱主板驱动板专修

网友B:
你的机器的全部型号是什么?多大的?

楼主:
7.5KW的,寄回时已摔成几片了,这回估计真的没法修了。

网友B:
怎么遇到这样“高手”师傅,包裹都不会包?修不好就弄坏?这么差劲的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