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IP快熔故障

楼主(2012-12-27):
HOLIP的变频,启动时有频率,没输出,查为快熔故障,输入输出与PN测正常。手头没快熔,能用空气开关代吗。
另快熔一边与N直通电阻为0,这正常吗。

网友A:
看看快熔在P端,还是在N端,是在主电容前端,还是后端
在主电容前端的话,要把快熔装起来,两个200V 40W灯泡串在主电容后端主回路上
在后端的话用两个200V 40W灯泡直接代替快熔,看看灯是否会亮起来
亮起来是不行的
在检察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我用一个灯加一个小风扇试,灯不亮,运行时,输出有电压。低频时V-W间无电压,但频率加大后就有了。应该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