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7):
我单位有一台齐齐哈尔产的1.25立车,立刀架的刹车电磁离合器是直流24伏的,用来控制的开关是扭子开关,最近一段时间,扭子开关老换,触点接触不好,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扭子开关的电源电压是不是符合直流24V,另外看是什么牌子的,不行就换个知名品牌的啦!

网友B:
很可能是钮子开关的质量问题。

网友C:
触动容量不足

网友D:
开关质量问题,不行换通断电流大点的开关。

网友E:
扭子开关的触头质量不好。

网友F:
同意以上意见,如果以前情况较好,则可能是钮子开关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