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7):
该技术是针对电力系统单母线分段连接时,确保任何运行情况下,各功率因数补偿装置都能够正常自动投切用的。
  单母线分段的供电系统,在正常运行时每段母线分别由各自的变压器供电,联络开关是断开的。这时,补偿投切控制器从进线开关下端的互感器上取样电流信号、计算功率因数,作为自动投切依据。
  当其中一路电源停电,或者变压器故障检修时,该路进线开关断开,联络开关合上,由另一路变压器为两段母线供电。这时,断开的进线开关下端没有电流,电流是来自联络开关。因此,两段母线上的补偿装置,只有另一段母线上的能够正常投切。断开开关的一路因为没有电流信号,无法自动投切。
  这时,一般有三种可能的对策:
1、 增大每段母线的补偿容量,使得能够满足两段母线的需要。缺点是增加了投资。
2、 开关断开一段母线上的补偿装置设为手动投切,人工投入一部分补偿容量,由另一段母线的补偿装置自动投切调整功率因数。缺点是需要注意监控,容易出现人为失误。
3、 只利用另一段母线上的补偿装置调节功率因数,能达到多少算多少。缺点是系统功率因数可能降低。
   可见,三种常规对策都不太合理,有各自的缺点。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从联络开关处取得电流信号,让断开开关一段母线上的补偿装置也能够正常自动投切。
   但控制器不能同时从两只互感器接入电流信号,电流互感器信号也不适合并联或者切换。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一只1+1汇总互感器,来自进线开关和联络开关的两路电流信号分别接在两个原边上,副边则接在控制器上,让副边的信号=进线开关电流+联络开关电流。
   这样,当正常运行时,控制器得到的信号=进线开关电流+0=进线开关电流,和以前一样。
   当一台变压器为两段母线供电时,断开开关的母线上补偿控制器得到的信号=0+联络开关电流=联络开关电流,正好合适用来自动投切。另一段母线控制器得到的信号=进线开关电流-联络开关电流(因为电流方向是流出,所以反号了),这个差值正好是本段母线的供电电流,仍然能够正常自动投切,而且不会干扰另一段母线的补偿控制。
   因此,这个技术在只增加很少投资的情况下,达到了在系统各种运行方式下,所有补偿装置都能正常自动投切的最佳效果。
   这个技术的关键在于用于单母线分段配电系统电容补偿全自动投切的1+1汇总电流互感器,该互感器要求有两个原边回路、一个副边回路,变比为1:1,副边信号为两个原边信号的矢量和。同时满足这三个要求即可。
   将这种汇总电流互感器与进线开关和联络开关处的常规互感器连接成1+1测量回路,解决无功补偿装置在系统各种运行情况下都能自动投切的问题。
   示意图如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