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

楼主(2012-12-27):
为什么三相四线制的有一颗线很细啊。例如 3*10+1*6      假设 我们把三相分别带220V 负载,那个6平方的线就是共零线, 那门请问 当Abc 三相每相分别流经50A 的电流时, 那个共零线的6平方线是不是流经150A 的电流啊,那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网友A:
“当Abc 三相每相分别流经50A 的电流时”, 那个共零线的6平方线不是流经150A 的电流,而是0A电流。

三相电流即使极端不平衡,零线的电流也不会大于任一最大相线电流。

网友B:
  看一下变压器的原理你就明白了

网友C:
三相电流即使极端不平衡,零线的电流也不会大于任一最大相线电流。

网友D:
楼主问的是:三相分开分别接220V负载,再公用零线的情况,就像三相四线制的电送到一个小区后再每相分到三栋不同的楼,请问这样的情况零线比相线粗还是细些?

网友E:
楼猪说的可能是指拖动设备用的3相动力线加一根接地线的规格。

网友E:
如果是3相5线制的话一般是4Xxx加1Xxx,这个+的1X就是接地线。

网友F:
这个要在设计时考虑负载的用电特性啊!
3*xx+2*xx这个不是随便定的。
如果负载单相设备多就要考虑中间线或者地线的承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Abc 三相每相分别流经50A 的电流时”, 那个共零线的6平方线不是流经150A 的电流,而是0A电流。

三相电流即使极端不平衡,零线的电流也不会大于任一最大相线电流。
那如果不是三相,是2相共零呢,例如 A 相 50A  B 相80A  这是他们的共零线多少安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当Abc 三相每相分别流经50A 的电流时”, 那个共零线的6平方线不是流经150A 的电流,而是0A电流。

三相电流即使极端不平衡,零线的电流也不会大于任一最大相线电流。
以前有同样的帖子讲的很具体,涉及到相位角。

网友A:
即使两条相线加一条零线,零线电流也不会大过任一条最大相线电流,自己找书看看并用矢量法计算一下吧。

网友H:
参见1楼等的解释,具体的分析,应当可参见电工原理类书籍;
当主要为单相负荷时,零线可视情况放大敷设,例如取值与相线线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