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各位大虾,求助个问题,就是如果用FX2N-16MR-001的基本单元,扩展模块FX2N-16EYR最多能用几个?能不能扩展11个,还有基本单元不变,I/O扩展模块能不能用FX0N-16EYR代替?

网友A:
1、最大扩展模块数为8个。
2、即使最大为8个,仍然要受到总控制点数不能大于FX2N能控制的点数以及模块使用总电流不能大于FX2N电源能提供的总电流的限制。

楼主:
这个扩展模块最大数为8,应该是不对的把。手册上,看到的最多不超过8个,是指外接的特殊单元、特殊模块的数量。不是指扩展模块。这个I/O的扩展模块不是特殊模块。

网友B:
呵呵;还是把主机换大的吧;比如你可以用FX2N-80或128MR的;
后面的扩展可以用FX0N-16EYR;
关于几个扩展可以用,由于FX2N的最大IO上限是128,所以最主要是电源的供应;
如果主机后一直接FX2N-16EYR,大约第五个开始电源就不够用了,此时需要FX2N-32ER或FX2N-48ER的扩展单元,这个可以另外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是把主机换大的吧;比如你可以用FX2N-80或128MR的;
后面的扩展可以用FX0N-16EYR;
关于几个扩展可以用,由于FX2N的最大IO上限是128,所以最主要是电源的供应;
如果主机后一直接FX2N-16EYR,大约第五个开始电源就不够用了,此时需要FX2N-32ER或FX2N-48ER的扩展单元,这个可以另外供电的;
谢谢。我仔细看了手册,算了下,主机用FX2N-80或128MR的,只能接3个FX0N-16EYR,之后电源就不够用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三菱的东西
还是别再用了
小心挨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