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缺相故障!

楼主(2012-12-28):
我手里有台蒙德变频器输出缺相故障,
怎么修?给点意见!

网友A:
换光电偶合器

网友B:
查驱动电路。

网友C:
先查光电偶合器

网友D:
   查一下,可控硅~!!!

网友E:
如果驱动电路正常,有可能是输出IGBT模块损坏。

网友F:
要贤能清是哪一项缺,是电压偏低还是一点输出都没有,才好下手

网友G:
先检查IGBT 模块是否好,是好的查输出桥臂是否有输出

网友H: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先检查模块是否有开路,然后查6路驱动电路,但是查驱动电路得上电才好查得彻底。
!!!!!切记上电前必须断开模块PN端!同时做好保护电路和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

网友I:
断电,看看主回路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把保险去掉,测驱动

网友J:
一般都是驱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K(2021-04-07):
缺相输出有电压,不是0V,咋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