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三菱伺服驱动器左右频繁运行,速度提高一倍,做出来的产品刚好合格,但由于频率太高,伺服驱动器频繁报AL30,于是想加个制动电阻,制动电阻是2.2K的,请问我加个制动电阻后,驱动器的参数要不要改动呢,请朋友们帮我参考参考。

网友A:
使用再生选件时要设置0号参数,三菱有标准的制动电阻可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