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位移传感器由铁心、衔铁、初级线圈、次级线圈组成

当初级线圈 P1,P2 之间供给一定频率的交变电压时,铁芯在位移传感器线圈内移动改变了空间的磁场分布,从而改变了初、次级线圈之间的互感量,次级线圈 S11,S22 之间就产生感应电动势,随着位移传感器铁心的位置不同,互感量也不同,次级产生的感应 电动势也不同,这样就将铁芯的位移量变成了电压信号输出,由于位移传感器两个次级线圈 电压极性相反, ,输出电压为差动电压。

位移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基于RLC耦合电路产生的,是电感式原理的革新技术。不像电位计式位移传感器或磁致伸缩式传感器的检测原理,这种测量方式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传感器集成了信号发射器和接收器线圈系统,它们以印刷线圈的形式被精确地印制在电路板上。

网友A:
你写的看不明白。我们这里测量阀位和膨胀有用到。
初级线圈1个,通高频交流电,阀位的频率能达到1000HZ,膨胀的不清楚,
次级线圈两个,两个线圈之间的电压差来确定中间铁芯的位置,从而确定与铁芯相连的阀杆的问题。
位移传感器叫LV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