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1、发动机冷却液液位传感器 此传感器在冷却液膨胀箱盖上。当发动机冷却液位下降后,启亮报警指示灯。此开关为常闭开关。

2、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此传感器在冷却液膨胀箱盖上。温度传感器的电阻与冷却液温度成正比变化,该传感器向仪表盘发送调解信号电压操纵仪表。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在仪表盘上以显示条形式显示,显示条最多为12格,每格表示5~6摄氏度。发动机冷机(温度低于56摄氏度)时,显示条只显示1格;当发动机处于正常工作温度时,显示条将最多显示10格;发动机温度过高、显示格数从11增到12时,启亮仪表盘上的报警指标灯报警。此报警为关键性报警。

3、发动机机油压力传感器 此传感器在机体石侧,为常闭开关。传感器的电阻与发动机机油压力成正比变化,向仪表组发现调解信号电压操纵仪表。报警压力取决于发动机转速。在发动机转速低于500r/min时,开关关闭。在以下几种情况时,开关打开,启亮报警无线电示灯报警同时机油压力显示条降低至最少格:1)发动机转速为500~1500r/min,机油压力低于60kPa时;2)发动机转速为1500~2000r/min,机油压力低于110kPa时;3)发动机转速为2

除此之外,根据车型的不同还有其它传感器,碰撞传感器,雨水感应传感器(下雨时雨刷可以自动工作)灯光传感器,环境温度传感器等

空气流量传感器

空气流量传感器是将吸入的空气转换成电信号送至电控单元(ECU),作为决定喷油的基本信号之一。根据测量原理不同,可以分为旋转翼片式空气流量传感器(丰田PREVIA旅行车)、卡门涡游式空气流量传感器(丰田凌志LS400轿车)、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日产千里马车用

VG30E发动机和国产天津三峰客车TJ6481AQ4装用的沃尔沃B230F发动机)和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四种型式。前两者为体积流量型,后两者为质量流量型。目前主要采用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和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两种。

进气压力传感器

进气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发动机的负荷状态测出进气歧管内的绝对压力,并转换成电信号和转速信号一起送入计算机,作为决定喷油器基本喷油量的依据。国产奥迪100型轿车(V6发动机)、桑塔纳2000型轿车、北京切诺基(25L发动机)、丰田皇冠3.0轿车等均采用这种压力传感器。目前广泛采用的是半导体压敏电阻式进气压力传感器。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安装在节气门上,用来检测节气门的开度。它通过杠杆机构与节气门联动,进而反映发动机的不同工况。此传感器可把发动机的不同工况检测后输入电控单元(ECU),从而控制不同的喷油量。它有三种型式:开关触点式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桑塔纳2000型轿车和天津三峰客车)、线性可变电阻式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北京切诺基)、综合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国产奥迪100型V6发动机)。

曲轴位置传感器

也称曲轴转角传感器,是计算机控制的点火系统中最重要的传感器,其作用是检测上止点信号、曲轴转角信号和发动机转速信号,并将其输入计算机,从而使计算机能按气缸的点火顺序发出最佳点火时刻指令。曲轴位置传感器有三种型式:电磁脉冲式曲轴位置传感器、霍尔效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桑塔纳2000型轿车和北京切诺基)、光电效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曲轴位置传感器型式不同,其控制方式和控制精度也不同。曲轴位置传感器一般安装于曲轴皮带轮或链轮侧面,有的安装于凸轮轴前端,也有的安装于分电器(桑塔纳2000型轿车)。

爆震传感器

爆震传感器安装在发动机的缸体上,随时监测发动机的爆震情况。目前采用的有共振型和非共振型两大类。

还有很多的。

进气压力传感器:反映进气歧管内的绝对压力大小的变化,是向ECU(发动机电控单元)提供计算喷油持续时间的基准信号;

  空气流量计:测量发动机吸入的空气量,提供给ECU作为喷油时间的基准信号;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测量节气门打开的角度,提供给ECU作为断油、控制燃油/空气比、点火提前角修正的基准信号;

  曲轴位置传感器:检测曲轴及发动机转速,提供给ECU作为确定点火正时及工作顺序的基准信号;

  氧传感器:检测排气中的氧浓度,提供给ECU作为控制燃油/空气比在最佳值(理论值)附近的的基准信号;

  进气温度传感器:检测进气温度,提供给ECU作为计算空气密度的依据;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检测冷却液的温度,向ECU提供发动机温度信息;

  爆震传感器:安装在缸体上专门检测发动机的爆燃状况,提供给ECU根据信号调整点火提前角。

  这些传感器主要应用在变速器、方向器、悬架和ABS上。

  变速器:有车速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轴转速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方向器有转角传感器、转矩传感器、液压传感器;
悬架:有车速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车身高度传感器、侧倾角传感器、转角传感器等;
氧气传感器
冷却液传感器
水温传感器
二什么是汽车的传感器,对汽车来说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车用传感器是汽车计算机系统的输入装置,它把汽车运行中各种工况信息,如车速、各种介质的温度、发动机运转工况等,转化成电讯号输给计算机,以便发动机处于最佳工作状态。车用传感器很多,判断传感器出现的故障时,不应只考虑传感器本身,而应考虑出现故障的整个电路。因此,在查找故障时,除了检查传感器之外,还要检查线束、插接件以及传感器与电控单元之间的有关电路。
现代汽车技术发展特征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部件采用电子控制。根据传感器的作用,可以分类为测量温度、压力、流量、位置、气体浓度、速度、光亮度、干湿度、距离等功能的传感器,它们各司其职,一旦某个传感器失灵,对应的装置工作就会不正常甚至不工作。因此,传感器在汽车上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汽车传感器过去单纯用于发动机上,现在巳扩展到底盘、车身和灯光电气系统上了。这些系统采用的传感器有100多种。在种类繁多的传感器中,常见的有∶
:反映进气歧管内的绝对压力大小的变化,是向ECU(发动机电控单元)提供计算喷油持续时间的基准信号;
:测量发动机吸入的空气量,提供给ECU作为喷油时间的基准信号;
:测量节气门打开的角度,提供给ECU作为断油、控制燃油/空气比、点火提前角修正的基准信号;
:检测曲轴及发动机转速,提供给ECU作为确定点火正时及工作顺序的基准信号;
:检测排气中的氧浓度,提供给ECU作为控制燃油/空气比在最佳值(理论值)附近的的基准信号;
:检测进气温度,提供给ECU作为计算空气密度的依据;
:检测冷却液的温度,向ECU提供发动机温度信息;
:安装在缸体上专门检测发动机的爆燃状况,提供给ECU根据信号调整点火提前角。
这些传感器主要应用在变速器、方向器、悬架和ABS上。

下面来认识一下汽车上的主要传感器。
空气流量传感器是将吸入的空气转换成电信号送至电控单元(ECU),作为决定喷油的基本信号之一。根据测量原理不同,可以分为旋转翼片式空气流量传感器(丰田PREVIA旅行车)、卡门涡游式空气流量传感器(丰田凌志LS400轿车)、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日产千里马车用VG30E发动机和国产天津三峰客车TJ6481AQ4装用的沃尔沃B230F发动机)和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四种型式。前两者为体积流量型,后两者为质量流量型。目前主要采用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和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两种。
进气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发动机的负荷状态测出进气歧管内的绝对压力,并转换成电信号和转速信号一起送入计算机,作为决定喷油器基本喷油量的依据。国产奥迪100型轿车(V6发动机)、桑塔纳2000型轿车、北京切诺基(25L发动机)、丰田皇冠3.0轿车等均采用这种压力传感器。目前广泛采用的是半导体压敏电阻式进气压力传感器。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安装在节气门上,用来检测节气门的开度。它通过杠杆机构与节气门联动,进而反映发动机的不同工况。此传感器可把发动机的不同工况检测后输入电控单元(ECU),从而控制不同的喷油量。它有三种型式:开关触点式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桑塔纳2000型轿车和天津三峰客车)、线性可变电阻式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北京切诺基)、综合型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国产奥迪100型V6发动机)。
也称曲轴转角传感器,是计算机控制的点火系统中最重要的传感器,其作用是检测上止点信号、曲轴转角信号和发动机转速信号,并将其输入计算机,从而使计算机能按气缸的点火顺序发出最佳点火时刻指令。曲轴位置传感器有三种型式:电磁脉冲式曲轴位置传感器、霍尔效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桑塔纳2000型轿车和北京切诺基)、光电效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曲轴位置传感器型式不同,其控制方式和控制精度也不同。曲轴位置传感器一般安装于曲轴皮带轮或链轮侧面,有的安装于凸轮轴前端,也有的安装于分电器(桑塔纳2000型轿车)。
爆震传感器安装在发动机的缸体上,随时监测发动机的爆震情况。目前采用的有共振型和非共振型两大类。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小女子再给你加点重口味的。
   越野车是一种为越野而特别设计的汽车。主要特点是四轮驱动,较高的底盘、较好的抓地性的轮胎、较高的排气管、较大的马力和粗大结实的保险杠。越野车不但可以在野外适应各种路面状况,而且给人一种粗狂豪迈的感觉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开越野车,而普通的越野车的价格也较贵,耗油量也较大。

   越野车大都具有一定的越野行驶能力。即这些汽车能在质量很差的路面或者根本没有路的地区和战场上行驶。越野汽车一般都是全轮驱动的,除了4轮和8轮全驱动的车以外,还有6轮驱动的越野汽车。它们最突出的优点就是载重量大,越野本领强。以6轮全驱动的中型越野汽车来说,它可以载重7吨,最高车速为每小时90公里,能爬60°的坡度路面。

   正是由于越野车的诸多优点和功能,所以越野车的控制系统也比普通的汽车要强大,在越野车的控制系统中,不仅包括温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倾角传感器,还有振动传感器等等,其中倾角传感器对越野车的安全尤为重要,因为它有较强的爬坡能力,在很多坡度较大的路面,普通车会选择绕道而行,而越野车的驾驶员则会选择直接爬坡通过,所以在行驶中,特别是爬坡时,倾角传感器的功能尤为显著,原因就是当倾斜角度过大之后会使车体倾翻。通常倾角传感器安装在越野车上的硬度非常好的底盘上,当越野车正常行驶或爬坡时,倾角传感器会实时的输出车体本身所处的倾斜角度,甚至可以直接把倾斜角度信号输送到控制系统中,从而通过对倾斜角度的检测对车体做出相应的限制操作,比如限制速度功能等。于此同时,控制系统还能把当前车体的倾斜角度直接输送到汽车的显示仪表上,使得驾驶员直接可以得知汽车的当前倾斜角度,当倾斜角度过大时,能够及时的对越野车坐车相应的操作,大大提高了越野车爬坡时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