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冷压端子为低温压制的电线、电缆或电器器材上的接头。其实冷压端子有很多种名称,冷压端子又称为绝缘端子、电子连接器和空中接头等。
冷压端子的使用注意事项
一、应充分了解所要操作的冷压端子,熟悉其操作方法,以保证正确操作;对不具备防误操作的冷压端子,应采用色码或标记予以标识,或在连接前合适型号是否对应,并保证相互连接时正确定位;应特别注意防止带针插座的误插合,否则将损坏冷压端子,并导致意外电接触;应确保冷压端子连接到位,在不易检查的特殊场合,应在相应的操作规程中做出详细的规定,并可通过窥镜进行检查。
二、冷压端子端接时,应严格按照相应的端接规范或要求进行端接和检查,并按对应的节点序号端接。选用的电缆导线间的最大绝缘层厚度应与接触件间距匹配,电缆线芯应与接触件接线端匹配,当接触件间跨、并线处理。
三、焊接时应根据裸线直径来选择相应功率的电烙铁,每个接触件的焊接时间一般不超过5S,应注意不要让焊剂渗入绝缘体,以免造成产品绝缘电阻下降。
四、冷压端子处于分离状态应分别装上保护帽或采取其他防尘措施;如果冷压端子连接后长期不分离,可在插头和插座之间打上保险。
五、清洗冷压端子时,可使用蘸着无水乙醇的绸布进行,晾干后使用。不允许使用可能对连接器产生有害影响的丙酮等化学溶剂。
六、冷压端子连接或分离时,应尽量使插头和插座的轴心线重合,并且要扶正电缆,避免插头受到切向力的作用,防止电缆下垂导致连接器的损坏。
七、冷压端子在未正确连接或完全锁紧前,禁止通电。
八、在端子的固定、线束的夹紧等场合,使用螺纹连接时应有防松装置(防松螺钉、防松圈、保险丝等)。
九、验收和检测冷压端子时,应按产品有关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验收和检验已使用过的电连接器,应在产品有关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的基础上降低要求进行,使用的工装冷压端子应完好无损,性能合格;探针应符合标准要求,否则易造成插孔损伤。

网友A:
是进行冷压端子连接时值得必须注意的事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C:
  学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冷压端子为低温压制的电线、电缆或电器器材上的接头。其实冷压端子有很多种名称,冷压端子又称为绝缘端子、电子连接器和空中接头等。
冷压端子的使用注意事项
一、应充分了解所要操作的冷压端子,熟悉其操作方法,以保证正确操作;对不具备防误操作的冷压端子,应采用色码或标记予以标识,或在连接前合适型号是否对应,并保证相互连接时正确定位;应特别注意防止带针插座的误插合,否则将损坏冷压端子,并导致意外电接触;应确保冷压端子连接到位,在不易检查的特殊场合,应在相应的操作规程中做出详细的规定,并可通过窥镜进行检查。
二、冷压端子端接时,应严格按照相应的端接规范或要求进行端接和检查,并按对应的节点序号端接。选用的电缆导线间的最大绝缘层厚度应与接触件间距匹配,电缆线芯应与接触件接线端匹配,当接触件间跨、并线处理。
三、焊接时应根据裸线直径来选择相应功率的电烙铁,每个接触件的焊接时间一般不超过5S,应注意不要让焊剂渗入绝缘体,以免造成产品绝缘电阻下降。
四、冷压端子处于分离状态应分别装上保护帽或采取其他防尘措施;如果冷压端子连接后长期不分离,可在插头和插座之间打上保险。
五、清洗冷压端子时,可使用蘸着无水乙醇的绸布进行,晾干后使用。不允许使用可能对连接器产生有害影响的丙酮等化学溶剂。
六、冷压端子连接或分离时,应尽量使插头和插座的轴心线重合,并且要扶正电缆,避免插头受到切向力的作用,防止电缆下垂导致连接器的损坏。
七、冷压端子在未正确连接或完全锁紧前,禁止通电。
八、在端子的固定、线束的夹紧等场合,使用螺纹连接时应有防松装置(防松螺钉、防松圈、保险丝等)。
九、验收和检测冷压端子时,应按产品有关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验收和检验已使用过的电连接器,应在产品有关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的基础上降低要求进行,使用的工装冷压端子应完好无损,性能合格;探针应符合标准要求,否则易造成插孔损伤。
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E:
学习了,我们用的电加热管压的100A冷压端子,真的一定要压紧,否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