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的人

楼主(2012-12-28):
问:现场总线与协议是什么关系啊;hart总线是不是就是因为用的是hart协议?hart检查表只能用在hart协议上吗还是hart总线上啊。hart协议可以用在profibus总线上吗,同理profibus总线与profibus协议的关系?  搞脑子啊?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啊。

网友A:
协议一般包括电气接口和软件接口两部分.一般来说,总线多理解为电气接口,协议为软件接口.

比如HART 就有好几种,有无线HART,有4`20MA(FSK)HART,还有TCPIP HART.
hart不可用在PROFIBU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