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8):
各位师傅们,我有一台590C 35A的编码器控制的直流调数器为什么隔三差五的烧保险?一次烧2个,没有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又换了两个用了半小时后又烧了两个,然后今天早上又坏两个,今天用了一天到现在还没有坏,有时候间隔时间长一两个月都不坏,有时短一天要换5-6个,不知道原因出在哪? 也没有找出什么毛病?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主回路的保险吗?

网友B:
不管怎么分析,烧保险还是电流大了,可能是负载问题,也可能是电机与装置的适配问题。

网友C:
  你查一下线路,时不时一接地就会打保险,我们这里有时会这样!!1

楼主:
是的,调速器初级的保险

网友D:
主回路接触器接触不良

网友E:
整流器输入端的熔断器是快速如短期吗?如果是,电流值是多大?是不是快容的额定电流值偏小?35A的整流器,快熔电流4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器输入端的熔断器是快速如短期吗?如果是,电流值是多大?是不是快容的额定电流值偏小?35A的整流器,快熔电流40A的?
保险用的是32A的,由于电机上没有铭牌,调速器上也没有查到参数,用表测运行时的电流只有1.7安

网友E:
32A保险应该是偏小。可以再大一点。換40A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A保险应该是偏小。可以再大一点。換40A的试试?
用了一年多32A的都没有坏,就是这几个月才开始坏的,会不会是其它的问题?下次坏的时候换40A的试试

网友E:
关键是要观察下整流器的电流,主要是动态电流。看看是不是比以前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