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9):
昆仑通态的屏用起来的确不错,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服务真的不是一般的差,从代理商买个屏,当时答应开发票的,后来迟迟不开,不了了之,这个倒也无妨了。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倒是很不错,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制作完成(孙工非常负责),由于我们测试延期,但测试发现有缺陷(如扫描速度慢,读警报代码错误等),联系昆仑通泰北京公司,说时间过长需要重新提单,请代理商提单,提单后北京方面说没有看到单据,代理商说他们没办法,后多次联系北京,说单子收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下一步怎么办,都是推来推去。后发邮件求助,此时已经将近一个月时间,感谢上海分公司替为催促,但是分公司表示我应该和代理商联系,我说明代理商只管提单后续不管,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也没办法。再次联系代理又说交2000块钱,交钱咱也认,关键给谁代理又没有了下文。无奈继续联系北京,一位工程师询问了情况,后来说转给昆仑通泰的商务部门了,我让我和商务部门联系,就是最初和我联系的销售,你们公司有销售和我联系过吗?我问商务部门联系谁?从此又没有了回复。我真的不明白了,你们对客户就是这么不负责的吗?你们能不能替客户想一想,我们为了支持国产选用了你们的产品,你们就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吗?我现在都迷茫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还要多长时间能才能解决,钱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的屏用起来的确不错,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服务真的不是一般的差,从代理商买个屏,当时答应开发票的,后来迟迟不开,不了了之,这个倒也无妨了。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倒是很不错,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制作完成(孙工非常负责),由于我们测试延期,但测试发现有缺陷(如扫描速度慢,读警报代码错误等),联系昆仑通泰北京公司,说时间过长需要重新提单,请代理商提单,提单后北京方面说没有看到单据,代理商说他们没办法,后多次联系北京,说单子收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下一步怎么办,都是推来推去。后发邮件求助,此时已经将近一个月时间,感谢上海分公司替为催促,但是分公司表示我应该和代理商联系,我说明代理商只管提单后续不管,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也没办法。再次联系代理又说交2000块钱,交钱咱也认,关键给谁代理又没有了下文。无奈继续联系北京,一位工程师询问了情况,后来说转给昆仑通泰的商务部门了,我让我和商务部门联系,就是最初和我联系的销售,你们公司有销售和我联系过吗?我问商务部门联系谁?从此又没有了回复。我真的不明白了,你们对客户就是这么不负责的吗?你们能不能替客户想一想,我们为了支持国产选用了你们的产品,你们就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吗?我现在都迷茫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还要多长时间能才能解决,钱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看不懂了…
从代理商买个屏,当时答应开发票的,后来迟迟不开,不了了之

代理商开不开发票和昆仑通泰有什么关系?

服务真的不是一般的差,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倒是很不错,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制作完成(孙工非常负责)
这算矛盾吗?

感谢上海分公司替为催促,但是分公司表示我应该和代理商联系
服务差为何还要感谢?

再次联系代理又说交2000块钱,交钱咱也认,关键给谁代理又没有了下文。
为何要交钱给代理?货款没付清?

一位工程师询问了情况,后来说转给昆仑通泰的商务部门了,我让我和商务部门联系,就是最初和我联系的销售,你们公司有销售和我联系过吗?
既然人家昆仑通泰的销售联系过你,为何指责人家公司销售不联系你?

你们对客户就是这么不负责的吗?你们能不能替客户想一想,我们为了支持国产选用了你们的产品,你们就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吗?我现在都迷茫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还要多长时间能才能解决,钱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通篇看起来是代理商的问题,为何不发帖指责代理商或者却要发帖指责昆仑通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的屏用起来的确不错,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服务真的不是一般的差,从代理商买个屏,当时答应开发票的,后来迟迟不开,不了了之,这个倒也无妨了。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倒是很不错,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制作完成(孙工非常负责),由于我们测试延期,但测试发现有缺陷(如扫描速度慢,读警报代码错误等),联系昆仑通泰北京公司,说时间过长需要重新提单,请代理商提单,提单后北京方面说没有看到单据,代理商说他们没办法,后多次联系北京,说单子收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下一步怎么办,都是推来推去。后发邮件求助,此时已经将近一个月时间,感谢上海分公司替为催促,但是分公司表示我应该和代理商联系,我说明代理商只管提单后续不管,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也没办法。再次联系代理又说交2000块钱,交钱咱也认,关键给谁代理又没有了下文。无奈继续联系北京,一位工程师询问了情况,后来说转给昆仑通泰的商务部门了,我让我和商务部门联系,就是最初和我联系的销售,你们公司有销售和我联系过吗?我问商务部门联系谁?从此又没有了回复。我真的不明白了,你们对客户就是这么不负责的吗?你们能不能替客户想一想,我们为了支持国产选用了你们的产品,你们就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吗?我现在都迷茫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还要多长时间能才能解决,钱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看不懂了…
从代理商买个屏,当时答应开发票的,后来迟迟不开,不了了之

代理商开不开发票和昆仑通泰有什么关系?

服务真的不是一般的差,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倒是很不错,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制作完成(孙工非常负责)
这算矛盾吗?

感谢上海分公司替为催促,但是分公司表示我应该和代理商联系
服务差为何还要感谢?

再次联系代理又说交2000块钱,交钱咱也认,关键给谁代理又没有了下文。
为何要交钱给代理?货款没付清?

一位工程师询问了情况,后来说转给昆仑通泰的商务部门了,我让我和商务部门联系,就是最初和我联系的销售,你们公司有销售和我联系过吗?
既然人家昆仑通泰的销售联系过你,为何指责人家公司销售不联系你?

你们对客户就是这么不负责的吗?你们能不能替客户想一想,我们为了支持国产选用了你们的产品,你们就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吗?我现在都迷茫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还要多长时间能才能解决,钱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通篇看起来是代理商的问题,为何不发帖指责代理商或者却要发帖指责昆仑通泰?

我现在也是用的昆仑的屏,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屏用的还行,就是能如输入的汉字太少,添加字库也不能解决,不知哪位兄弟有高招。

网友D:
不知道你做的是谁家的驱动?
我用昆仑通态的屏,要求做一个驱动,但是得到的回复是不行!
而且非常坚决

网友E:
  现在厂家就是牛,你给钱的时候就是爷,要服务的时候你就是孙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厂家就是牛,你给钱的时候就是爷,要服务的时候你就是孙子!

楼主说的是经销商嘛,不是厂商吧?
同意cvlsam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厂家就是牛,你给钱的时候就是爷,要服务的时候你就是孙子!
是啊!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H:
技术问题不要向代理商提,先要能够给你做驱动人员的电话,不能做驱动就不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的屏用起来的确不错,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服务真的不是一般的差,从代理商买个屏,当时答应开发票的,后来迟迟不开,不了了之,这个倒也无妨了。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倒是很不错,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制作完成(孙工非常负责),由于我们测试延期,但测试发现有缺陷(如扫描速度慢,读警报代码错误等),联系昆仑通泰北京公司,说时间过长需要重新提单,请代理商提单,提单后北京方面说没有看到单据,代理商说他们没办法,后多次联系北京,说单子收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下一步怎么办,都是推来推去。后发邮件求助,此时已经将近一个月时间,感谢上海分公司替为催促,但是分公司表示我应该和代理商联系,我说明代理商只管提单后续不管,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也没办法。再次联系代理又说交2000块钱,交钱咱也认,关键给谁代理又没有了下文。无奈继续联系北京,一位工程师询问了情况,后来说转给昆仑通泰的商务部门了,我让我和商务部门联系,就是最初和我联系的销售,你们公司有销售和我联系过吗?我问商务部门联系谁?从此又没有了回复。我真的不明白了,你们对客户就是这么不负责的吗?你们能不能替客户想一想,我们为了支持国产选用了你们的产品,你们就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吗?我现在都迷茫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还要多长时间能才能解决,钱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看不懂了…
从代理商买个屏,当时答应开发票的,后来迟迟不开,不了了之

代理商开不开发票和昆仑通泰有什么关系?

服务真的不是一般的差,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倒是很不错,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制作完成(孙工非常负责)
这算矛盾吗?

感谢上海分公司替为催促,但是分公司表示我应该和代理商联系
服务差为何还要感谢?

再次联系代理又说交2000块钱,交钱咱也认,关键给谁代理又没有了下文。
为何要交钱给代理?货款没付清?

一位工程师询问了情况,后来说转给昆仑通泰的商务部门了,我让我和商务部门联系,就是最初和我联系的销售,你们公司有销售和我联系过吗?
既然人家昆仑通泰的销售联系过你,为何指责人家公司销售不联系你?

你们对客户就是这么不负责的吗?你们能不能替客户想一想,我们为了支持国产选用了你们的产品,你们就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吗?我现在都迷茫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还要多长时间能才能解决,钱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通篇看起来是代理商的问题,为何不发帖指责代理商或者却要发帖指责昆仑通泰?

我现在也是用的昆仑的屏,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想做个圆盘式时钟都要左一个图右一个图,再加上脚本才能做出来,这也太差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厂家就是牛,你给钱的时候就是爷,要服务的时候你就是孙子!

楼主说的是经销商嘛,不是厂商吧?
同意cvlsam的说法!
还是钱的问题,或许楼主根本就不会用,必须要别人编程序。
“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似乎原来不支持楼主设备,既然选型错了就该换型;定制驱动就应该有合同......
作为昆仑,既然给做了开发,为什么不负责到底,也许“但测试发现有缺陷(如扫描速度慢,读警报代码错误等)”就不是屏的问题。
像楼主这样,钱给了某人,确让其他人解决问题,哈哈

楼主:
三菱伺服驱动器的驱动,他们看了伺服的说明说很简单,可以开发,也很快做好了,后来测试发现有缺陷

楼主:
如果看不懂,回去学一下中文,我只是对事,他们有好的一面必须承认。难道代理商不是归原厂负责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开发驱动必须由代理提出呢?我打电话到他们总部,我请总计帮我转驱动开发的部门,小姐问我找谁,我想找负责人寻问,小姐说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多次打电话后一个工程师给出答复,说代理商提的驱动开发申请已经收到20多天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答复呢?这一点工程师没有解答,这个也是代理商的问题?哥们,有问题必须得承认,你没有遇到不等于没有,否则当你今后遇到类似问题,别人也会一笑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厂家就是牛,你给钱的时候就是爷,要服务的时候你就是孙子!

楼主说的是经销商嘛,不是厂商吧?
同意cvlsam的说法!
还是钱的问题,或许楼主根本就不会用,必须要别人编程序。
“请昆仑通泰开发定制驱动”---似乎原来不支持楼主设备,既然选型错了就该换型;定制驱动就应该有合同......
作为昆仑,既然给做了开发,为什么不负责到底,也许“但测试发现有缺陷(如扫描速度慢,读警报代码错误等)”就不是屏的问题。
像楼主这样,钱给了某人,确让其他人解决问题,哈哈
原本是不支持三菱伺服的驱动的,因为我要做14轴运动控制,当时我们提出后,他们也表示可以开发,并且也没有要求付款,后来驱动有缺陷,提出再次修改时也提到付款

网友K:
昆仑的屏就它的价格来说还是不错的。组态软件比较开发,灵活。

网友L:
这就是小公司的通病,销售技术好像是两个公司的人马,代理商和厂家更不是一家了

网友M:
什么驱动?看我能不能开发。已有Mitsubishi MR-J3、MR-MQ100成功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