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楼主(2012-12-29):
昨天修一台压铸机。
故障如下:
    在控制电箱内上面的3块线路板电源指示灯、PLC中的一个指示灯、整流板的电源指示灯都不停地闪动;机器无法启动。
    我判断肯定是那部分电源除了故障。但短路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于是将那3块线路板的电源线分别各取下一根。但都依旧闪烁。于是我就再拆下那整流板的进线中的一根线。呵呵,这时就不闪了。细心查看了,发现15A的保险丝因接触不良已经烧断一端接触面。更换保险丝、用焊锡修好整流板后装回。开机正常了。
   机器虽然修好,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保险烧了,那些指示灯为何会闪烁?没有图纸无法分析。

楼主:
那些线路那么乱,不是我搞得。

网友A:
烧断了,变成半波整流。所以时有时没有

网友B:
或者有接触不良情况,或者在他处形成了回路等;
当然,我这只是想当然一下。

网友C:
主要应该是保险座太松造成接触电阻变大,大电流时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D:
楼主这是什么牌子的PLC?好象不常用。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另三块电路板有什么功用?

网友E:
楼主的帖子都是图文并茂 让人长见识了

网友F:
当控制电源发生问题,一般都是各指示灯闪烁。这个好像是共性的。

网友G:
保险管卡一端松,导致发热。灯闪是PLC和其它板用的是同一电源,而保险管并未完全烧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主要应该是保险座太松造成接触电阻变大,大电流时温度过高造成的。
有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