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9):
编了一个s7-200CN 的程序,CPU为226 CN,调试时用了几个强制命令做试验,命不好突然停电了,然后cpu上的三个灯全亮,在也通讯不上了,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解决呀?

楼主:
各位高手,拜托了!

网友A:
CPU出故障了哟!

网友B:
这种情况没见过,你先取消强制试试

楼主:
通讯不上了,没办法取消强制

楼主:
感觉就是死机了,无论将开关置在运行,停止均无做用,拆开观察,CPU亮运行灯,SF/DIAG 由两个灯组成,全亮。stop灯不亮。

网友C:
手动stop在连看看,还有你200CPU有几个通信口啊,换一个后看看

网友D:
楼主走运了,保内的话,直接给西门子打个电话4008104288,看看能换一个回来哇,反正都是南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