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9):
本人最近刚接触松下PLC FP-X C40T系列的。输出端有+和—-接线柱。这个接线柱不知道能否接220V电压?还有就是我假如+和-接直流24v电源。输出负载就3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还有4个电磁阀。负载能否直接接到PLC输出,还是加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还有就是PLC自带的24V能否带得动?需不需要再加24V电源开关。一共5个磁性开关,6个接近开关。
   请各位兄弟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呵呵;
+ —当然是直流电,一般PLC上是DC24V;
你接220V的话估计不用几秒钟你的PLC就OVER了;
先看一下硬件手册吧;
另外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B:
乱搞的话可以。基础知识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