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经历

楼主(2012-12-29):
单位在设备上用过一批《爱德利》220V的变频器,质量太差,六成以上不到一年都出现故障,现在说一下今天碰到的一台。变频器带一个400W的电机,电机带动一组齿轮,负载很轻,因为我设置了最低运行频率,所以到现场检查时候发现机器运行在最低频率,外控电位器频率调不上来,心想可能是电位器坏了,关电测量电位器阻值正常,上电测量接电位器三根线,输入的两根线只有零点几负,这样我确定是变频器外部电位器控制电路坏了,变频器面板带电位器,我设置面板电位器控制后,机器工作正常,因为机器需要外部电位器方便调频率,变频器拿去修不方便,所以就把面板上的电位器三根线剪了,直接连接到外部电位器来控制了。呵呵--这样可以免去维修变频器的麻烦,也可以应急生产。

网友A:
是个办法!

网友B:
变通使用,很好,真得学习一下的。

网友C:
作为应急修理方法,还是可以;
但个人主张,应当及时恢复原电路。
另,拆(换)零件时,应尽可能保持原电路结构。

该帖故障判断准确,亦是可取之处;
谢谢介绍维修实例!

网友D:
呵呵,很有智慧

网友E:
很好,办法不错。

网友F:
神人啊 灵活变通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作为应急修理方法,还是可以;
但个人主张,应当及时恢复原电路。
另,拆(换)零件时,应尽可能保持原电路结构。

该帖故障判断准确,亦是可取之处;
谢谢介绍维修实例!
支持!!!

网友H:
不错活学活用

网友I:
作为应急修理方法,还是可以;
顶一个

网友J:
应急都是这样搞

楼主:
谢朋友们的关注,希望分享你们的经验!

网友K(2013-03-22):
你维修的方法跟不搞笑了,变频器都买了,还差一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维修的方法跟不搞笑了,变频器都买了,还差一个电位器?
楼上的,你看明白问题了吗?你的回复我才觉得可笑!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维修的方法跟不搞笑了,变频器都买了,还差一个电位器?
楼上的,你看明白问题了吗?你的回复我才觉得可笑!
不敢恭维,以后这种维修经验留着自己用,想必你只是一个电工

网友L:
高人向你学习

网友M(2013-07-26):
我接触的220v级几百W的变频器的主板都是热地的,控制端子有光耦隔离,面板电位器也是热地的。这样做只能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