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大神请进

楼主(2012-12-29):
求大家给推荐款做plc的电脑,要不给说说配置也行,谢谢大家

网友A:
PLC的软件一般要求不是太高,市场上常用的电脑没什么问题,调PLC最好是买笔记本,现在笔记版带串口的难买了

网友B:
呵呵;基本上没什么限制;3、4000元的都没什么问题;
当然你能找到自配COM口的本本更好;

网友C:
建议买二手笔记本,上面插口较多,有串口,价格1000左右,不需太爱惜。

网友D:
买联想昭阳系列的,上面有232串口。

网友E:
听说戴尔也有232串口的笔记本的。

网友F:
调试PLC对本本无太高要求,现在出的随便哪款都行,无串口可以买一条USB/COM转换电缆,以我的经验操作系统最好是XP。我有台老掉牙的,系统还是WIN98呢,读写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组态的话就大多数无能为力了。

网友G:
现在一般家用笔记本都行啊,不需要串口,你买个USB转232和USB转485的接口就行

网友H:
最好有串口,没有串口 用USB转串口,有些模块或者组件通讯会有问题。
如果专门用来做工控,最好配带串口的本本,二手的电脑很便宜

网友I:
二手本本,最好配带串口的,便宜

网友J:
给你推荐一款,戴尔D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