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300变频器报E23

楼主(2012-12-29):
多台日立SJ300变频器,故障为 启动时报E23 门阵列通讯故障,请问各位老师应该怎么着手维修啊?

网友A:
sj300的驱动脉冲是在驱动板上的主芯片上形成的   检查到光藕输入侧的驱动信号是否完好  用示波器测  如果好的 检查驱动主芯片周围的光藕性能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