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0):
上面只有M063A,下面标着:MJBR ,有哪位知道这是个啥呀?高速光耦?

楼主:
8个脚的。刚才查看下面的网址:http://www.utsource.net/ic-datasheet/M063A-715633.html
说这个好像是一个硅肖特基二极管,
这个电路就不知道了,如何替代?

楼主:
应该是个电源控制IC,一个变压器,两路独立的10V输出,每一个脚都用到这个芯片。
说是摩托罗拉的,SOP8,直流到直流转换器,-0.3?+40 VDC,1.5 A。这个我觉得较为可信。
在电路板上,这个东西坏了原本9V左右的电压就降成了2.85V,整流桥就开始发热。

网友A:
是不是MC34063?DC-DC变换器,可降压或升压,资料无法上传,可到网上找一下看。

楼主:
咸工不愧为高人呀!你说的很有道理,你这么一说,我倒是看了看MC34063的应用电路,和这个外围的电路很相似。我在想买几个MC34063回来试一下。
等有结果上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