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是什么 高压电缆上面的

楼主(2012-12-30):
看看图上面的那个尖状东西是什么啊 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这个是气嘴吧,电缆头封住了,把里面的气抽出来,以免受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气嘴吧,电缆头封住了,把里面的气抽出来,以免受潮,
是的.........

楼主:
到底是抽气 还是打气啊 还有人说 你往里面打压缩空气。 谁知道 啊 到底是干嘛的啊

网友C:
拆一个验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气嘴吧,电缆头封住了,把里面的气抽出来,以免受潮,
对。。。。

网友E:
见识了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感谢什么分享啊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作用

网友F:
看那玩意和自行车轮胎的气嘴有点相同,不知上面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气嘴吧,电缆头封住了,把里面的气抽出来,以免受潮,
是的·····

网友H:
学习了, 我喜欢电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气嘴吧,电缆头封住了,把里面的气抽出来,以免受潮,
是抽真空的

楼主:
那就是防潮的。

网友J:
是加气用的,不过它不是加普通的空气,而是一种防潮的气体。

网友K:
抽气的
不是打气的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气嘴吧,电缆头封住了,把里面的气抽出来,以免受潮,
有道理!!

网友M:
有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N:
呵,学习了,还真没见过

网友O:
见过通信电缆,是打气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见过通信电缆,是打气的。
正解

.

网友Q:
应该是抽空气防止受潮

网友R:
长见识了,不管是打气还是抽气!我有个疑问?这是在运输中防潮?接头以后怎么办?

网友S:
没见过这东西,学习了。

网友T:
交联电缆生产后都要烘干房脱气的,即使这样后继也总会有废气产生,为避免电缆护套鼓胀,加装此节气阀,再就是有防水的作用,普通电缆帽能起到防水,但没法排气。ps:是自动排气,不是用于抽气的或者充什么气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见过通信电缆,是打气的。
正解

.
确定?通信电缆,是讲数据缆吧,只是在生产单线的时候有充氮气,俗称发泡,同轴缆也是,跟这个动力缆加装气阀不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U:
还真不知道干吗用的,记的小的时候在一圈通信电缆上见过这东西,那时候好玩,按了一下里面有气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交联电缆生产后都要烘干房脱气的,即使这样后继也总会有废气产生,为避免电缆护套鼓胀,加装此节气阀,再就是有防水的作用,普通电缆帽能起到防水,但没法排气。ps:是自动排气,不是用于抽气的或者充什么气的。
谢谢 全面具体。

网友V:
没见过,厂里一般用多少卖多少,没整盘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见过通信电缆,是打气的。
正解

.
确定?通信电缆,是讲数据缆吧,只是在生产单线的时候有充氮气,俗称发泡,同轴缆也是,跟这个动力缆加装气阀不是一样的,呵呵。
60年代通信兵经常干的一项工作,定期检查压力,经常见他们 用气筒打气,曾经打过一次,打几下就打不动了。
你说的自动排气,不像,看气嘴样子,与汽车的一样。
楼主可否试着按一下中心的'凸'起?看按的动否,或有气出来否,等回音。

网友W: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见过通信电缆,是打气的。
正解

.
确定?通信电缆,是讲数据缆吧,只是在生产单线的时候有充氮气,俗称发泡,同轴缆也是,跟这个动力缆加装气阀不是一样的,呵呵。
60年代通信兵经常干的一项工作,定期检查压力,经常见他们 用气筒打气,曾经打过一次,打几下就打不动了。
你说的自动排气,不像,看气嘴样子,与汽车的一样。
楼主可否试着按一下中心的'凸'起?看按的动否,或有气出来否,等回音。
又考证了下,之前讲的确实有问题,被误导了。确实有交联电缆脱气不完全,封电缆帽储存时间长有时会发生护套鼓胀。楼主电缆上封的这个东西,是注气用,往里面注氮气,注入氮气后经过一定时间,有标准,具体是检验的事,数据不是很清楚,时间到了之后,接上压力表检测压力,这么做是为了检测金属护套是否有漏气,之前造成的误导不好意思哈。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交联电缆生产后都要烘干房脱气的,即使这样后继也总会有废气产生,为避免电缆护套鼓胀,加装此节气阀,再就是有防水的作用,普通电缆帽能起到防水,但没法排气。ps:是自动排气,不是用于抽气的或者充什么气的。
谢谢 全面具体。
之前被误导了,解释有误,不好意思。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讲清楚,交联电缆虽然经过烘干房脱气,仍然会有残留废气产生,储存时间长可能会在电缆头封死之后发生鼓胀;另外这个东西是注气用的,只用在有金属护套的,比如铝护套焊接,检测是否有焊接不好的地方,通过注入氮气,经过一定市场用压力表检测压力,是否保持达标。是一次性的,做完实验后要拿掉的,还是要封电缆帽。

楼主:
啊 到底是打气 还是吸气啊 。完了,我算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