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0):
在没有高端仪器的情况下 怎么测算出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只有简单的钳形电流表能够知道工作电流  如何去算的电动机的功率因数
 有个公式      采用功率法      cos@=P1X1000/3 UI1    其中P1是实测输入功率  I1是实测输入电流  3开根号
  还有一种是采用电流发   cos@=BPnx1000/3 UI1 &   其中U是额定电压  &是指效率  B是负载系数(P2/Pn) Pn额定功率  看着公式就晕乎了。有没有高手懂得怎么推理出来的。能详细点嘛  ,QQ邮箱1466976105@qq.com   如果知道电流有更好方法推断 功率因数的 公式 求前辈推荐  谢谢

楼主:
前辈们给个指示呗

网友A:
有的电机铭牌上有这个参数。

网友B:
似乎以前用功率因数表测过功率因数,但未用其他方法试过;
可试试用功率因数的定义,去推算、推测或理解、分析一下公式。

网友C:
如果想得到较准确的数据还是要用仪表来测量,何况功率因数表也不贵。想用公式来算,我以为就一个简单电流表是不行的,至少还要一个功率表(可用电表来代替)。

网友D:
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的检测计算其真有效值和相位差,然后计算COSφ。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因为,功率因数的定义就是电压与电流真有效值的相角差。

网友E:
这个想搞准确还得借助好的仪器测量,不然都是理论值、

楼主:
好的  在此谢谢大家了 同时祝大家元旦快乐  新年新财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