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启动

楼主(2012-12-30):
我这人工湖的水泵想自动化,水泵是自耦启动的好实现吗?请各位帮忙。

网友A:
看多大的电机了。想省钱星三角的就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不知道你想怎么控制它,你不说具体一点,谁知道这个动作该怎么做。

网友C:
可以自动化的  可以加变频的 我是做智能节电启动器的  也有变频器的   需要的话可以详细聊下 QQ1466976105

网友D:
就是得看你电机的功率了,然后再选择启动方式,常见的就直接启动,星三角启动及变频启动吧

网友E:
想来,只要不是手柄人工操作的(见过手柄人工操作的自藕减压起动器),应当可以实现自动运行;
没有经验,不知有不有其他问题。

网友F:
软起动器启动或变频器启动均可。水泵的启动属于变转矩特性。没有什么难点。

网友G:
看你想实现自动化的程度了!

网友H:
用变频器性能应该好一些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I:
  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搞不定的话随时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