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0):
             最近接了一套恒压供水 ,两台变频器 PLC用S7-224XP 2AI /AO    触摸屏用 smart 700IE

控制要求:一台变频器(1#)通过触摸屏控制频率 ,另一台(2#)满速运行只需手动控制频率
          现如今要把两个频率都显示在触摸屏上,PLC 有两路输入模拟量 ,一路接压力变送器,一路接2#变频

         这样两台变频的频率是否可以同时显示在触摸屏上面?
          程序大概是什么思路,有听说可以程序跳转的,单独显示的,各位大侠能否支支招 ,新手打扰了

网友A:
做个通讯不就行了吗,然后用数值显示读出变频器的频率就0K了。

网友B:
做通信是最佳方案。

网友C:
通迅是正解,简单的就将变频器面板拆下,用延长线引到操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迅是正解,简单的就将变频器面板拆下,用延长线引到操作台。
就是必须通过PLC把变频器频率显示到触摸屏上的 ,客户要这么坐 ,随他意

网友D:
通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如果是西门子变频器那就更简单了,用S7-200 USS和变频器相连读取变频器当前频率,然后再给触摸屏就可以了,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F:
不用通讯的话,手动那台只能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再接到PLC的模拟输入端上;

网友G:
1#变频器通过AD给PLC在HMI上显示
2#变频器都不需要PLC控制,直接面板外引到柜门上。节省成本。

网友H:
224XP有两个通信接口,另外一个正好可以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4XP有两个通信接口,另外一个正好可以用呀!
嗯,具体怎么用呢  确实不想把变频器面板拉到柜子上面  所有数据集成在触摸屏上 ,客户如此要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4XP有两个通信接口,另外一个正好可以用呀!
嗯,具体怎么用呢  确实不想把变频器面板拉到柜子上面  所有数据集成在触摸屏上 ,客户如此要求
变频器通常都支持MODBUS协议,你用PLC另外的一个通信口和变频器相联就好了,数据用那个协议就行!

网友I:
通讯啊,简单的

网友J:
变频器与屏都要支持协议,能通讯相应的变频器数据就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