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参数咋设定

楼主(2012-12-30):
急!!!!

网友A:
三菱变频器出厂时一般是设为0的,你将其设为1时是PU操作模式(用操作面板操作)有效,而将其设为2时则外部操作模式有效(根据外部频率设定旋钮和外部启动信号的操作)有效,总之,楼主应仔细看看P79参数的设置说明。变频器一般正常应用需要用户设置的参数就几个,象加减速时间参数Pr7、Pr8等。

网友B:
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C:
呵呵;有操作面板就可以设;

网友D:
仔细阅读说明书用操作面板就可以设,
如面板启动,面板控制,也可以不设。

网友E:
应该设置一下你需要的参数包括铭牌,不改动的坚决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