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上网问题

楼主(2012-12-30):
我换了猫进入设置看了看
然后把原猫换上,本地就有感叹号,不能上网如何设置

网友A:
如是拨号上网就将复位按钮按个十秒以上再试。用路由上网就要确定是否有路由功能并更改里面的设置。

网友B:
设置路由器

网友C:
两个漏油其中一个当交换机可以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漏油其中一个当交换机可以不/?
当然可以。

网友E:
可以当做交换机

网友F:
设置问题,
复位后设置路由器就可以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两个漏油其中一个当交换机可以不/?
完全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漏油其中一个当交换机可以不/?
当然可以。
当交换机的那个路由器还需要设置吗?

网友I:
请看说明书。

搞技术的,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

网友D:
不用,只要不插那个WAN口就行,其它的什么都不用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