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0):
我公司用机床的是 OSai数控系统 ,采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 请问各位大侠,速度模式怎么能够实现各轴的 精确定位呢??想了好久 没有明白,望高手过招!!!!!!

网友A:
速度模式还要精确定位?这个还真不好做,发个图纸或者照片看看呗

楼主:
没有资料啊  有资料 我自己就搞定了,呵呵、、 我感肯定的确是速度模式,机床XYZ 各轴联动控制。

网友B:
那上面是不是加了编码器等这样的反馈信号回到控制器?

网友C:
驱动器应该有反馈信号到数控系统。你查查接线就知道了。网上下本数控系统说明书好了。

网友D:
数控机床理论上都应该用速度模式控制,系统把数据传入驱动器,然后由驱动器和编码器来计算位置,如果用位置模式,就采用脉冲方式,控制精度就和与进电机一样了。

楼主:
是加了 编码器,但是还是不理解 怎么能达到精确定位呢,速度模式给的是模拟电压信号,如果说控制伺服走多快这个好理解!!!怎么能控制伺服驱动器走多远呢。

网友E:
应该有反馈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加了 编码器,但是还是不理解 怎么能达到精确定位呢,速度模式给的是模拟电压信号,如果说控制伺服走多快这个好理解!!!怎么能控制伺服驱动器走多远呢。
控制技术有好多方法实现,你的疑点“走多远”是被控对象丝杠的运动,是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的方式

楼主:
不是,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我是说 比如在脉冲方式下给5000个脉冲 它走5MM,那么我在速度模式下也走5MM,请问此时要给多少电压,控制它直走5MM。可能表诉不怎么准确,但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在速度模式下,怎么实现准确的走5MM

网友F:
网上搜集的文章,请参考一下

楼主:
大哥 好人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