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CUP报警

楼主(2012-12-30):
请问我的214CPU程序运行几分钟后就报警是什么原因啊(亮红灯),断电后故障复位,但继续运行又同样故障。用怎么方法可以诊断故障原因?谢谢回答

网友A:
把Cpu程序清空,再重新下一遍吧

网友B:
联机看下状态。

网友C:
软件程序在重新修改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Cpu程序清空,再重新下一遍吧
以上各位说的都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