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

楼主(2012-12-30):
施耐德71变频器里面的加减速时间 具体设置多少,怎么计算啊。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呀。

网友B: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采用系统默认的设置。一般都是10s。

网友C:
一般变频器出厂默认加减速时间是10秒,如果嫌时间长,可以试着往小调,直到不发生报警,又能满足起动要求为止。
当然也可以往大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呀。
一般如果默认是10秒;如果负载情况特殊;变频器会弹出报警的;根据报警适当修改加减速时间!

网友E:
如果一定要时间短的话加个制动电阻效果会好

楼主:
他这个时间是咋回事 起到什么作用啊。 例如钩子下降和上升

网友F:
  71变频器我这里有说明书要吗?一般让他自由停车加速时间15秒,我们这里都是这个数!

楼主:
我们是起重提升

楼主:
而且 好像不同电机功率的时间也不一样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说明书我也有,但是介绍的不详细。 那个说明书说详细的见CDROM 可是我没有,8楼的朋友 你有啊

楼主:
咋没人知道滴

网友G:
根据实际情况,时间过短变频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