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0):
还有,能不能做圆弧插补?

网友A:
西门子的315t和317t运动控制的cpu好像支持128轴!支持147轴的没听说过!!!

网友B:
不能做圆弧插补,FBS-30GM圆弧插补功能主机还没上市,20MCT以上就可以

网友B:
147是一个指令不是147轴

网友C:
只要是MC型的主机都可以使用FUN147指令,这个是直线插补的指令。

网友D:
MC型的主机可以使用FUN147

网友E(2013-02-25):
不能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