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我昨天工作遇到一个问题,大家如果有对电气有一定了解的可以一起分析一下。
如图所示,三相插座。
我的一个同事设计一个小设备,采用一个三相电机,一个单相排风扇(AC 220V)+电容,一个控制气缸的电磁阀(AC 220V),这三个分别由三个开关控制,不存在互锁。
在接三相插头线时,误把最上面一个插孔当作三相电中的一相(火线)使用,最下面一个插孔当作接地使用;而实际上插座最上面一个插孔应该是接地,其他三个插孔都是火线。接线基本如图(简化后)。在试机时,出现以下现象:
1. 电磁阀工作正常。
2. 排风扇工作正常。
3. 三相电机一通电,总电路就会跳闸。
在我发现插头接线不对后,他改了过来。又出现以下现象:
1. 三相电机工作正常。
2. 电磁阀工作也正常。
3. 排风扇一通电,总电路就跳闸。
4. 当我们再次把两个火线供给排风扇时,排风扇正常工作。
这时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从三相插座引出的电应该是三个火线,一个接地,而不是零线,但我们接地误当作零线使用的,我们用万用表测量电磁阀两端的电压,显示220V左右。
这时为什么呢?
1、 地线是不是可以做零线使用,如果地线可以做零线用,为什么排风扇一通电,总电路就跳闸呢?
2、 如果地线不可以做零线用,为什么调整后电磁阀工作正常。
3、 单相的排风扇,为什么接两个火线,也可以工作?
4、 如果公司在布线时把三相插座最上面一个插孔接的是零线,为什么排风扇通电,总电路就跳闸呢?
需要补充的是:排风扇电容接法绝对正确。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啊?

网友A:
总开关跳是因为开关是漏电断路器

网友B:
漏电开关捣的鬼

楼主:
那我的接线有问题吗?

网友C:
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D:
 图片看不见,风扇电阻小所以一接地漏电流达到额定值马上跳闸,电磁阀电流小电阻大,所以漏电流达不到额定值就不跳漏电流保护器!!个人看法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看不见,风扇电阻小所以一接地漏电流达到额定值马上跳闸,电磁阀电流小电阻大,所以漏电流达不到额定值就不跳漏电流保护器!!个人看法不对请指正!!
首先,图片不知道该如何上传。
其次,我觉得你分析相当合理。

网友E:
图片未能上传;图片上传的方法,可参见帖子“【新手指南】教你玩转工控论坛-----论坛各项操作全解答 ”的2楼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2838

网友F:
漏电断路器

网友G:
接地、接零都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的。排风扇电容耐压一定在400V以上,否则一定会炸的,
既然把地当火又把火当地,那三相电机怎么就接对了呢?怎么就这么粗心呢?

网友H:
你这位同事真走运,要是没有漏电开关的话就被电疗了。
没看到图片,无法确定你们公司的配电接线是否正确。有点怀疑漏电动作电流值太大了以至于电磁阀可以工作都没有跳闸。把地线当作零线用,只要地线电流超过漏保的动作电流就等于漏电了理应立即跳闸。

网友I:
三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J:
检查地线并确认(如果地线接零也会跳闸

网友K:
现在你们使用的是3极带接地插头,那么这样给过来的电源只能满足三相电机的使用,你们还有单相220V的风扇和电磁阀,那么在拉电源的时候就需要A B C+N+PE 要5根线才能满足你这边的使用要求。零线通过漏电开关后在对地导通时漏电开关是要动作的。

网友L(2014-10-03):
为什么没人解释单相排风扇转动的原因呢。

网友M:
个人意见是同意7楼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