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1、位元件和字元件
只处理ON/OFF状态的元件为位元件,如X、Y、M、S。处理数据的元件为字元件,如T、C、D
等。即使是位元件,通过组合也可以处理数值,由Kn加首元件号表示。
2、位元件的组合
以4个位元件为一个单位。K1~K4表示16位数据操作,K1~K8表示32位数据操作,如“K2M0”表示M0~M7组成的8位数据。

网友A:
知识就是点滴积累的结果,学习了,谢谢

网友B:
是不是K2M0也可以当作字元件来用啊?求指点!

网友C:
回2楼:
是的,K2M0可以表示一个8位的数据。

网友D:
可以用K4M0来当一个16位的寄存器使用,与D0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K2M0也可以当作字元件来用啊?求指点!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