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 测静电:直流档,黑笔接地红笔接机箱;测漏电:交流档,黑笔接地红笔接机箱。这个说法不知是否准确?

网友A:
未这样试过;
静电,感应电,漏电;
按所述,可能指静电是直流电压(电位),漏电是交流电压。

不知这个说法,是哪个资料上的,抑或是问答题?

网友B:
静电二次测就没有了
漏电还在

网友C:
貌似静电测不出来吧!用万用表

网友D:
  静电俗称感应电你机箱接地后就会消失,漏电的话漏电保护器会跳的。

网友E:
静电电压是悬浮的;漏电电压是稳定的。所以机壳对地搞一个电感,即可见分晓了。

网友F:
静电测得出来吗,
当感觉有静电时,测的时候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