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护保养

楼主(2012-12-31):
变频器的保养维护

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包括电网环境、使用环境二大类。
电网环境:
 电网环境里又包括供电电压、浪涌。
供电电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一般是工频电压的+-15% 即:323-437V. 并且电压要稳定。波动小。各厂家的标准有出入。那么变频器内直流母线电压应该是537V左右。有个公式是:(380VX1.414=537.32)也是 + - 15%。即:480-594V.我们说虽然变频器里有保护功能,但是如果变频器总是处于保护范围的临界状态下的电压工作,会大大缩短变频器的寿命。因此,我们尽量让变频器工作在合适的中等电压上。比如(510-560)这一点,我们知道就行了。平时要密切关注!
浪涌:浪涌是危害变频器的大敌。在同一线路上有多个变频器在工作,这条线路上应避免安装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如直接起动的大功率电机、电锤、电焊机等。同一线路上,有多台平稳连续工作的中小功率变频器在工作,这条线路上应尽量不安装大功率的而且是频繁起动的变频器。电容投放柜虽然能够使电网稳定,消除无功功率,提高有功功率。但是不要离变频器群很近。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上变频器吸收滤波器或输入电抗器。(较贵)100KW以上的,应该必须加!以上这些,是造成浪涌产生的机会比较多,还有想不到的,希望大家要用心想到!

使用环境:
  使用环境包括环境温度、潮湿、粉尘、雷电、震动等。
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一般在 -10度——42度左右。这和我们人一样,超出这个温度范围,变频器就不好好为我们工作了,甚至会发生危险!因此,变频器的环境温度要引起我们关注,它也怕冷怕热,也会感帽呀!
潮湿:
 潮湿加入变频器的环境队伍里来,无凝也是损坏变频器的大敌!变频器和其它电器不一样,它的内部有个六路脉冲信号,有序的供给大功率器件---IGBT. 使得IGBT内部的六只管子轮流导通!把能量供给我们的负载——电机!当变频器受潮时,会改变六路信号的工作状态!使得六路信号由有序到发生混乱!使该导通的管子导通了,不该导通的管子也跟着积极的导通了!造成了强大的电流没地方泄放,就相互的大发雷庭,--- 炸机!
记得我接手一台变频器,合不上闸,一合就跳!检查并没有发现有问题静态测量完好!该机是一体化的IGBT。决定换掉!当拆下IGBT时发现了故障的瘾患!原来是IGBT的直流输入的530V电极间,因受潮引起了电火花,起初肯定是小火花,随着时间延长,那正负极的530V高压互相逗闹,越来越近,最后把电路板打通一条沟,为正负极的火花打通了一条“绿色的通道”!当一合闸时,火花就一帆风顺的通过“绿色通道”相互沟通,使电流短路,引起跳闸!你在断电测量时,就什么也测不出来啦!
这种故障,你根本就看不到、测不出。因为前有电路板挡着你的视线,后有IGBT挡着你的视线!不上电火花又不出来光顾!容易走弯路,真乃难断!
粉尘:
 粉尘的加入,无疑给变频器的大敌增加了朋友!对变频器产生了更大的危协!无论是尘土和纸屑、绵毛、金属,都会对变频器造成危协!它们相处时间长了,就会成为好朋友,团结起来,绞织在一起,形成了导电体和半导体。对变频器的六路信号造成破坏!改变六路信号的正常工作状态,并非是因为粉尘多了使变频器不好好散热而造成的危害!这一点要使我们大家多加注意!平时要心里装着对变频器进行清理维护的念头,并创造条件进行清理!
雷电:
 雷电有数万伏的高压!仅在一舜间就会对万物进行毁灭!我们应该采取防雷措施,如在厂房安装避雷针、避雷线、避雷网、避雷带。还有专门卖的变频器专用避雷器可选!可在现有条件下将变频器“E”端单独加地线!防止变频器受到干忧!不可以把“E”加在设备的保护地线上,要独立的大地,挖地一米多当深放上电极,使之以大地紧密接触!如果接入设备的地线上不如不接.会使变频器更加不利!
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端接入输入滤波器(便宜)或输入电抗器(较贵)。能有效的吸收一些浪涌和轻微的雷电干忧!总之雷电属于天灾防不胜防!
震动:
 震动对变频器也是有危害的,比如不能把变频器放置在强烈震动的设备上,如果非要放不可,最好加上橡胶性质的防护,以免造成线路板开裂,螺丝松动!元件相碰!

 变频器的各种保护与判断
常见的保护有OC、OL、OH、OU、LU等OC是过流,但在有时过载也会出现OC。出现OC时,我们首先拆下变频器的输出负载,再看是否还存在保护,如果还存在,那就是变频器本身有故障,一般是IGBT的问题。如果拆下负载就不保护了,那么请首先检查电机接口处引出线是否有问题,比如对地了,电线破了或匝间短路,曾遇过70米深的水泵,变频器有时能开起来,有时就保护,而工频没啥子问题,我检测用500型万用表10K档,发现不带水泵时空测量,有指针摆动现象,说明露电!水线常期在70米深的潮湿环境中工作引起的露电不容轻视!而且电线还有接头。如果没有查出电机及电缆问题我们就和过载一样判断,(OC、OL)机械设备是否不灵活。
电机轴承损坏也会引起变频器保护的,有时我们在设备上用手拔动主轮并不会暴露出轴承损坏!由于负载的惯性它暴露不出来的。比如:直到把轴承从设备里取出来才会报露:用手拔拉承,它哇哇的转,转的很快,不要认为这是好轴承,这就不是好轴承!转起来会发热,一热就紧。要换掉的!再比如:用手拔拉轴承,它一阵一阵的轻快和发滞的感觉。也不行!都要换掉!我碰上过此类问题!变频器保护,我说轴承坏了铁工们还不服气!说用手拔动大轮没感觉有毛病。结果我换新轴承就好了!我们还可以用改锥把儿贴紧耳朵,另一端顶住机座那样听诊,就会有效!就象医生听诊一样。不要轻视轴承,不要认为只有轴承拔不动了才保护!
 单向阀故障也会造成变频器保护,细心检查单向阀!
OL就是负载过重,如轴承坏,或负载皮带轮比例失调,不匹配!机械别劲,大馬拉小车等。OH是过热,如果一开机就OH,那可能是风扇传感器坏了。如果是工作一段时间就OH。   请检查轴流风机是否偷停。换掉!OU是过压,电压超出规定的+ —15%范围!加减速时间不合适等。LU是欠压,电压超出规定的+ —15%范围!飞车:飞车是因为设备上有主变频器和负变频器,设置不当引起的。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  黑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100欧左右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这时应该是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黑表笔接R、S、T。阻值应为接近无穷大。将黑表笔接N红表笔测R、S、T。应有100欧左右阻值。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100欧左右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测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然后再测RST和UVW极间阻值,有无不平衡的现象,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但需注意的是,RST的RT两端有时接有轴流风机或其它东西,要分析才是。可用指针万用表1 欧档或uA档接RT端,用手拔动轴流风机,观察表针会抖动,那就是轴流风机在发电。
另外,刚断电的变频器你可能会发现用上述方法是测不出来的。要过一段时间在测。并且这只能说是初步判断变频器是好的,还要进一步拆开变频器才会有新的发现和诊断结果!

网友A:
写得真好,学习了啦,谢谢

网友B:
你们家是卖变频器的么?至少应该是技术专家之类的吧

楼主:
祝大家开心,共同进步!钢铁越练越硬,脑子越练越精!

网友C:
好!受益了。谢谢分享

网友D:
写得全面,参考有用啊

网友E:
写的很好,受益很大

楼主:
谢谢大家,让我们共同努力。

楼主:
亲身经历一个现象:六台拉丝机在一个空气开关下,每一台都用脚踏开关、接触器电路工作。要一台一台的按顺序开,当开到第六台的时候,一踩脚踏开关,已经开起来的变频器全部回零。没查到故障,就把第六台变频器输入电线改接到别的空开下工作。问题解决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变频器本身是个干忧源,不但干忧其它电器设备,同样也会干忧其它变频器。工厂设备布线时要加与考滤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