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告诉你c盘里的每亇文件夾都是干嘛的,

哪些可以删除,哪些不能碰 ?

1.Documents and Settings是什么文件?

      答  案:是系统用户设置文件夹,

      包括各个用户的文档、收藏夹、上网浏览信息、配置文件等。

      补充:这里面的东西不要随便删除,这保存着所有用户的文档和

      账户设置,如果删除就会重新启动不能登陆的情况,

      尤其是里面的default user、all users、administrator

      和以你当前登陆用户名的文件夹。

2.Favorites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收藏夹,存放你喜欢的网址。

      可以在其中放网址快捷方式和文件夹快捷方式,

      可以新建类别(文件夹)。

3.Program Files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应用软件文件夹装软件的默认路径一般是这里!

      当然里面也有些系统自身的一些应用程序

4.Common Files是什么文件?

      答案:这个文件夹中包含了应用程序用来共享的文件,是很重要,

 不能乱删除 Common Files这个文件是操作系统包扩系统程序和应用程序 Common Files是应用程序运行库文件数据库覆盖了大约一千多个最流行的应用程序的插件,补丁等等文件夹common files里很多都是系统文件,不能随意删除,除非确定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没用的可以删掉。不过就算删掉了有用的东西,也没大的关系,顶多是某些软件用不了,不会造成系统崩溃。

5.ComPlus Applications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微软COM+ 组件使用的文件夹,

           删除后可能引起COM+ 组件不能运行。

6.DIFX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不可以删除,已有的XML数据索引方法从实现思想上可分为两类:结构归纳法和节点定位法.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结构归纳法的缺点是索引规模较大而且难以有效支持较复杂的查询,而节点定位法的主要缺点是容易形成过多的连接操作.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的XML索引体系DifX,它扩展了已有的动态索引方法,采用一种动态的Bisimilarity的概念,可以根据实际查询需求以及最优化的要求动态决定索引中保存的结构信息,以实现对各种形式的查询最有效的支持.实验结果证明DifX是一种有效而且高效的XML索引方法,其可以获得比已有的XML索引方法更高的查询执行效率.

7.Internet Explorer是什么文件?

      答案:不用说了,肯定不能删除,IE,浏览网页的!

8.Kaspersky Lab是什么文件?

      答案:卡巴斯基的文件包,这个是卡巴的报告,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Kaspersky LabAVP6Report 的更新文件中有很多report文件很占地方的删除了就好了。

       1、利用卡巴自带的清理功能,但不能完全清理干净。

       2、关闭自我保护,然后将report文件夹下面的文件手动删除。

9.Messenger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系统自带的MSN是完全可以删除的。相信有不少人都在使用MSN,可能有同样的经历,安装完新的MSN 后,可每每打开 MSN 首先跳出来的是旧版,而不是新版。即使在系统中删除了老版本,但过了不久也会自动恢复回来。如果要彻底删除老版本.可以点击"开始"->"运行"->代码:

RunDll32 advpack.dll,LaunchINFSection %windir%INFmsmsgs.inf,BLC.Remove

10.microsoft frontpage是什么文件?

      答案:那个是系统自带的网页编辑器

楼主:
11.Microsoft Silverlight是什么文件?

      答案:Silverlight是于Adobe Flash基本相同的软件,运行在浏览器中的插件。实现交互、动画等功能。使用XAML文件支持,支持.net运行库。

program files是Windows操作系统中所有应用程序的位置,大是正常的。很多情况都可能造成program files创建文件夹,一般是安装应用程序后创建的。您需要提供出文件夹名称我们才可以确切的说是不是无用的文件夹。   一般情况这里的文件夹不可以删除的,如果删除会影响系统或应用程序无法运行。

12.Movie Maker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微软提供的捆绑系统的一个视频编辑软件。我的这个文件也是空的,据猜测,应该是ghost版的系统优化掉了这个软件。完全可以删除,不过系统总是重建这个文件夹。可以用unlocker软件删除。你无法删除的原因是仍然有桌面进程调用这个文件。不解除锁定是无法删除的。

13.MSBuild是什么文件?

      答案:没找到,应该是系统相关的,最好别删!

14.MSN Gaming Zone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一些系统自带的扑克牌等小游戏,可以删除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然后在列表里面找到你要删除的outlook 和msn explorer,把前面的勾去掉,就能删除了。

15.MSXML 6.0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微软的xml语言解析器,用来解释xml语言的。就好像html文本下再到本地,浏览器会检查html的语法,解释html文本然后显示出来一样。要使用xml文件就一定要用到xml parser。不过不仅仅微软有,像ibm,sun都有自己的xml parser。

16.NetMeeting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Windows自带的MSN的文件,如果你不用MSN以及Outlook Express,你完全可以把它删掉。不过也占不多大地方的。是Windows自带的MSN的文件,如果你不用MSN以及Outlook Express,你完全可以把它删掉。不过还是推荐看下网上的卸载方式,毕竟用系统自带的卸载方式比较安全。

      NetMeeting文件夹是系统自带的有关远程控制的部分,你删掉后这个功能不能使用,但不影响正常操作,但是由于是系统自带所以会自动生成,也有病毒喜欢潜伏在此文件夹内,不过并不是简单的通过删除文件夹可以解决的。

      NetUpdateService.exe这个进程如果用户名项是system的话应该就是你的自动更新服务了,如果不用自动更新的话最好关掉,省得浪费资源。

17.Online Services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上网用的!不能删除!

18.Outlook Express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Windows内置的邮件收发端。他的作用就是你不必每次登邮箱都要上网页只要打开outlook express就可以收发邮件了!!!!级别:先知是收发电子邮件的软件。他是一个收发电子邮件的软件,由微软研发。

19.Reference Assemblies是什么文件?

      答案:系统相关的!最好别删除。

20.SigmaTel是什么文件?

      答案:这个文件是有用的文件!此文件是计算机声卡的驱动!注意!系统磁盘里的文件不懂的话,千万不可乱删哦!

21.Tencent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QQ的文件夹了,如果你不用了就从开始菜单里卸载掉,如果还要使用,那就留着吧。

22.VID_0E8F&PID_0003是什么文件?

      答案:北通神鹰的驱动程序

23.VMware是什么文件?

     答案:系统文件,不要乱动。

24.Windows Media Connect 2是什么文件?

      答案:程序的东西,别删除!

25.Windows Media Player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系统自身的一个播放软件!Windows Media Player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Player,您可以播放和组织计算机和 Internet 上的数字媒体文件。这就好象把收音机、视频播放机、CD 播放机和信息数据库等都装入了一个应用程序中。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您可以收听世界各地电台的广播、播放和复制您的 CD、查找在 Internet 上提供的视频,还可以创建您的计算机上所有数字媒体文件的自定义列表。总之,就是一种多媒体播放器,集视频与音频于一身。

26.Windows NT是什么文件?

      答案:一种网络操作系统,特点如下:

      1.将联网能力加入到操作系统中,使之成为操作系统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

      2.系统直接支持网络上各主机之间的文件复制、用户之间的电子邮件、支持作为仿真终端实现对远程主机的登录等等。而用户不需要在机器上再安装此类网络服务软件。

      3.由于系统支持多个网络协议,因此对现存的多种网络、网络服务器,都能很容易地实现数据交换。

      4.网络具有开放式结构,网络中使用地各种数据传输、网络驱动程序都可以被动态地装入和卸出,而且不同种类地功能部件可以并存。这些都有利于网络功能地修改和扩充。

27.WinRAR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一款比较优秀的压缩解压缩软件,支持鼠标拖放及外壳扩展,完美支持 ZIP 档案,内置程序可以解开 CAB、ARJ、LZH、TAR、GZ、ACE、UUE、BZ2、JAR、ISO 等多种类型的压缩文件;具有估计压缩功能,你可以在压缩文件之前得到用 ZIP 和 RAR 两种压缩工具各三种压缩方式下的大概压缩率;具有历史记录和收藏夹功能;压缩率相当高,而资源占用相对较少、固定压缩、多媒体压缩和多卷自释放压缩是大多压缩工具所不具备的;使用非常简单方便,配置选项不多,仅在资源管理器中就可以完成你想做的工作;对于 ZIP 和 RAR 的自释放档案文件( DOS 和 WINDOWS 格式均可),点击属性就可以轻易知道此文件的压缩属性,如果有注释,还能在属性中查看其内容。

28.Xerox是什么文件?

      答案:是XP自己安装的,为自带的一些图像处理软件作临时空间用。

文件夹的名称源自Microsoft采用了Xerox公司授权的技术,该文件夹受WFP (Windows File Protection)保护,所以不可能(也没必要)删除。

ATI Technologies是显卡控制程序,跟电脑芯片有关,不要动它

Online Services是网络服务文件夹NetMeeting是MS最早基于IP聊天的一种工具,Netmeeting功能强大,除了语音、视频,它还有文字聊天、电子白板、文件传送、程序共享等等。可以删除。

      不过,在这个文件夹内的文件夹都是比较重要的,或者经常用的,最好不要动,弄不好就会对系统造成影响,还不好恢复。

网友A:
很实用的东东,了解一下。

网友B:
谢谢分享资料,xiang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