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一台广州数控980TDb系统,配DA98B驱动器,更换X轴编码器后,系统一开机,X轴就快速动作,驱动器报Err-12,怀疑是编码器零位不对造成,急求DA98B调零方法!!!求各位大侠指教啊!!!!

网友A:
电机相序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相序对吗?
X轴是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动作的,一开机就动了,因为是更换编码器后出现的,所以才怀疑是编码器零位不对造成的。请问:相序不对会出项上述故障吗?求指教!

网友A:
法拉科和西门子系统是有这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科和西门子系统是有这种可能的。
哪你知道DA98B驱动器怎么调零么?谢谢啦。。。。

网友B:
你换的编码器是不是和以前的参数不一样了?脉冲个数和电平及相位

网友C:
两个可能:1、电机相序错误;2、编码器安装角度不对。我估计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网友D:
DA98A知道,DA98B不清楚。

网友E:
作者:JYZJP
广数伺服电机驱动器设置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一个广数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换了一个编码器,现在编码器零位无法定位,需要用到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调零功能,只是驱动设置的有密码,问厂家厂家说时间太久记不的了(八年前买的设备,也可能不愿意给),请问各位大师有没人知道广数DA98A有没万能密码,麻烦告知下,谢谢

引用回复这个帖子   回复这个帖子

--------------------
第1楼  日期:2012/3/9 9:35:32
作者:hzyikoo

还有没有相同的电机啊!或者用别的驱动器把这个零位测出来,可以交流!502547451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第2楼  日期:2012/3/9 20:33:22
作者:JYZJP

广数驱动器有调零功能,已解决!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第3楼  日期:2012/3/14 12:26:03
作者:daxa1985

怎么解决的,共享一下,学习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第4楼  日期:2012/8/3 14:51:03
作者:东方诚

引用 网友F:
广数驱动器有调零功能,已解决!

大师能否指点一下,广数的调零功能怎么用啊?电话技术支持他们也不告诉。谢谢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第5楼  日期:2012/8/3 18:09:03
作者:JYZJP

把伺服电机拆下来,就是要把负荷卸掉,拆掉皮带或者联轴器也行,不然校的零位不准,接上驱动器,上电进入0号参数,输入510,确认,再返回进入4号参数,设为4,再返回主菜单,选择C0-,确认,后面好像是长按下键吧,时间长忘记怎么操作的了,你试试,校好零位后不要断电,再操作写入EEPROM,就是写入断电存储器,不然白忙,有点麻烦,我手头没驱动器,不能试试,不过大概就是这么操作,多看看说明书,DA98A的,上面有怎么写入断电存储器。(这个厂家是不会说的,我买个编码器他们都不卖,说发给我也装不上,我也是慢慢研究说明书试出来的,他们就说买新伺服电机)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第6楼  日期:2012/8/4 9:21:11
作者:东方诚

引用 网友F:
把伺服电机拆下来,就是要把负荷卸掉,拆掉皮带或者联轴器也行,不然校的零位不准,接上驱动器,上电进入0号参数,输入510,确认,再返回进入4号参数,设为4,再返回主菜单,选择C0-,确认,后面好像是长按下键吧,时间长忘记怎么操作的了,你试试,校好零位后不要断电,再操作写入EEPROM,就是写入断电存储器,不然白忙,有点麻烦,我手头没驱动器,不能试试,不过大概就是这么操作,多看看说明书,DA98A的,上面有怎么写入断电存储器。(这个厂家是不会说的,我买个编码器他们都不卖,说发给我也装不上,我也是慢慢研究说明书试出来的,他们就说买新伺服电机)

谢谢大师百忙之中的指点,我这就,试试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第7楼  日期:2012/8/4 10:07:09
作者:东方诚

刚才按照大师指点的方法做了,也成功了,但是,使用JOG测试电机,正转动一点就不动了,反转也是动一点就不动了。也无报警,请问大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我的也是编码器故障了,驱动器确认是好的,编码器换新的了。大师能否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无论大师能否帮忙都再次对大师的帮助表示感谢。
故障已修好,但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更换编码器,可将伺服电机的相序弄反。此电机只是将原来的U V W相序更改成V U W就正常了,有明白的大师请分析分析。另特别感谢JYZJP大师的无私奉献及帮助。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第8楼  日期:2012/8/4 17:50:12
作者:JYZJP

这个没遇到过,估计是编码器和原来的不一样或者接线不一样吧!感谢就不用了,互相学习,我也经常请教各位大师傅,有很多东西也是在这里学到的![QQ表情]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第9楼  日期:2012/10/4 17:51:15
作者:1260105321

楼主加我Q1250810653我也在搞广数的东西

引用回复本楼回帖   回复本楼回帖

--------------------
本主题贴数11,分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