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循环水泵 回水压力>出水压力【回水2 ,出水1.5】
然后通过 柜体电流表发现0A , 但是循环泵 转 这里我感觉泵没用用力 。。
回水压力表与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连接,变频器控循环泵
怎么个情况??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螺丝 松了

网友A:
靠,这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螺丝 松了
哪的螺丝松了? 0A 应该可以认为电机未得电

网友C:
 大概是电阻远传压力表的事吧!只有他控制转速或者泵根本没启动有电气故障,用回水的压力顶的泵叶轮转动!

网友D:
哪里的螺丝松了啊??

网友E:
要是这样的话,有点意思了。这不成了永动机了?用不着电机驱动,泵自己就循环了?这....,节能呀。

我想这种违背常理的问题,一定还是哪弄错了,所以。导致出现这种“天象”。

网友F:
泵转动是反转

楼主:
电机固定上的4个螺丝,不对称了,有的松有的紧,然后全松了 对称着紧紧 OK 了

楼主:
电机固定上的4个螺丝,不对称了,

楼主:
真的, 螺丝全送了 然后,对称紧了就OK 了,螺丝松了,然后 基座有缝隙,再然后 叶轮运转可能受到影响吧。 我老爹处理的,不可能骗我把 ?

楼主:
电机是转的, 指针电流表可能有点误差吧 ? 循环泵2.2KW的电机,是转的。但是当时考虑的是空转。没输出全力

楼主:
泵转向是对的,而且 正用着出问题的,没人去倒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