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公司有一台压力机,油压恒定大小,这样当负荷不同时容易压坏工件,想对其数字化改造,油压根据不同负载可调,请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只有用数字压力传感器,按输入的数字来实现停机,采集电压或者电流都可以

网友B:
可以用电调溢流阀。

网友C:
油压根据不同负载可调!是自动调节还是手动呀?

网友D:
  用电动执行器调节阀再加一个数显压力表压力变送器就搞定

楼主:
换负载时要手工选择不同的压力,大家说的电调溢流阀或数字压力传感器应该安装在什么位置呢?

楼主:
还需要用PLC吗?用单片机是否足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需要用PLC吗?用单片机是否足够?
完全可以,前提是C语言很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