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1):
我最近碰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漏电保护器的开关一直都合不上,一打上去就跳开,我断开火线跟零线就可以打上去!我把所有的电器全部拔掉,开关也关掉!接上两根线还是会跳,后来我就把零线跟火线调换接了就不跳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开关出线的零线、火线对换吗,会不会有漏电或泄漏电流过大的情况?

网友B:
还是线路有对地的地方,对调后对地点是零线漏电流小了

网友C:
可能线路漏电

网友D:
  标准的线路接地,用摇表测一下绝缘或179测也行!!

网友E:
还是线路有对地的地方

网友F:
零线有问题,对地有电阻了

网友G:
如果漏电开关不是接错线了,那就是N线有问题了。同意楼上,检查N线。

网友H:
应该是零线漏电吧!以前有过经历

网友I:
为何是N线有问题?
楼主说换线以后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检查L线。

网友J:
没有疑问,肯定是原来的火线漏电。因为在你不用电的情况下只有火线漏电能产生电流,使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没有疑问,肯定是原来的火线漏电。因为在你不用电的情况下只有火线漏电能产生电流,使漏电开关跳闸。
不一定是火线,零线漏电也是有可能跳的,零线也有电压不过很小而已

网友K:
建议楼主单独接一根线试一试,用电器开关全部关闭,单接火线时跳闸应该是火线接地,单接零线时跳闸就是零线接地。

楼主:
 是的,对调后就不跳了!感觉像是有正负一样!

楼主:
单接火线没问题,把零线一接上去就跳

网友L:
换线吧,
应该是线问题,
哪里破损了吧

网友M:
原火线漏电了,应检查火线

网友N:
应该是线路漏电了

网友O:
这说明你的零线对地了

网友P:
这种问题经常碰到,可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哪位高人科普一下

网友Q:
   检查灯开关,看看开关上的发光部分有没有接地

网友R:
断掉所有用电设备 ,用兆欧表测零线和火线绝缘 ,没有兆欧表用万用表测l和n之间绝缘或者是测l和n对地绝缘

网友S:
你零线全部都是导通的,你终端配电箱零线接地了,你试试看能合闸吗?

楼主(2013-05-31):
回复 网友K:
我一样一样的断电后测量电压发现是开关电源的外壳带有90到100的电压!开关电源的地线我接在机器底座,所以整台机器都有90到100的 电压!换几个开关电源量一下发现开关电源外壳都有差不多50伏的电压!怎么回事呢?

网友T:
是不是原先的火线接地了 你把火线和零线交换后变成零线接地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