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1):
请问欧姆龙CP1H的PC接线图里面的编号

网友A:
输入000.00.输出100.00.认真看手册

网友B:
  手册看一下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000.00.输出100.00.认真看手册
手册有时候就是大意不看。

网友D:
PLC本身就有标识,0CH、1CH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输入000.00.输出100.00.认真看手册
说明书是最好的老师!

楼主:
输入是00000~00011,01000~00011输出是10000~10007,10100~10107吗?

网友F:
楼上缺了小数点。呵呵、、、、

网友F:
另外cp1h输入输出好像是16进制的,好几年不用记不清楚了,请查一下手册。

网友G:
欧姆龙是十二进制输入 八进制输出

网友H(2015-04-28):
书上都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