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1):
我们设备上的主电机是原装进口的75HP电机,最近出现了轴承跑位现象。情况是这样的:电机一张运作正常,在一次检修时加了一次油,之后一星期内2台电机出现了轴承跑位现象,当时电机温度短时间内上升到100多度。拆开之后发现正常内圈向外跑位。之后火焰喷涂修复转子。大家碰到过没有?请问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怎样保养电机的!更换轴承用什么工具呀?怎么预防和检查呀!之前我一直监测电机的温度和振动 都没有问题呀!对了前轴承是NU217 后轴承是6213 是前轴承跑位!看图:

网友A:
  你把轴给弄淡了,用样冲在电机轴镶轴承的地方,均匀的砸一圈麻点再镶上轴承,用锁固胶锁住就搞定了,再修时不用把轴承拿下来,用柴油清洗完后均匀涂抹黄油就OK了。

网友B:
1楼说的对,是这种方法。

网友C:
好久未见过清洗轴承和更换轴承了,不了解楼主所说的情况;
轴承加油时,应当如1楼所说,一般不取下轴承,似乎楼主所述,亦未取下轴承。

网友D:
这种轴承安装方式轴承不会内圈向外窜动,会不会是端盖内的弹性挡圈漏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轴承安装方式轴承不会内圈向外窜动,会不会是端盖内的弹性挡圈漏装了?
参考一下设备的爆炸图吗!

网友F:
油不一样会在轴承里凝结的,这样轴承就会坏啦,像这样的坏轴承前面有盖子比较难打直接风割

网友G:
电动机轴承和外壳不同心

网友H:
可能检修时端盖装配不好,或皮带张力过大引起。1楼的方法不可取,这么大的电机,轴承位一定要补焊上车床加工,还要校动平衡。

网友I:
同意楼上所说,1楼的方法只能用一次,下次就不好说了

网友J:
轴磨细了一班找厂家喷涂处理

网友K:
内圈窜动说明轴向受力,应检查电机安装面是否倾斜、皮带传动的话是否主从轮未处于同一平面上,轴颈已经磨损应修复。

网友L:
补焊,上车床

网友M:
学习了,一楼的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N:
原因:1、安装不正。2、电机受力不均匀。3、电机功率不够。4、受本体或周边变频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未见过清洗轴承和更换轴承了,不了解楼主所说的情况;
轴承加油时,应当如1楼所说,一般不取下轴承,似乎楼主所述,亦未取下轴承。
加油是没有取下轴承,有加油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轴给弄淡了,用样冲在电机轴镶轴承的地方,均匀的砸一圈麻点再镶上轴承,用锁固胶锁住就搞定了,再修时不用把轴承拿下来,用柴油清洗完后均匀涂抹黄油就OK了。
其中一台是用这种方法弄得,只是应急。进口电机很贵,这种方法不太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轴承安装方式轴承不会内圈向外窜动,会不会是端盖内的弹性挡圈漏装了?
没有弹性垫圈,同样的电机有7台。不可能漏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轴承安装方式轴承不会内圈向外窜动,会不会是端盖内的弹性挡圈漏装了?
参考一下设备的爆炸图吗!
没有爆炸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不一样会在轴承里凝结的,这样轴承就会坏啦,像这样的坏轴承前面有盖子比较难打直接风割
应该是一样的油 壳牌的EP2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动机轴承和外壳不同心
应该不大可能,拆了之后看到转子轴径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检修时端盖装配不好,或皮带张力过大引起。1楼的方法不可取,这么大的电机,轴承位一定要补焊上车床加工,还要校动平衡。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轴磨细了一班找厂家喷涂处理
我们是送到外面火焰喷涂之后从新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内圈窜动说明轴向受力,应检查电机安装面是否倾斜、皮带传动的话是否主从轮未处于同一平面上,轴颈已经磨损应修复。
谢谢指教 受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因:1、安装不正。2、电机受力不均匀。3、电机功率不够。4、受本体或周边变频影响。
功率应该是够了,同样用有7台!

网友O(2013-09-03):
电机是不会修  轴承是会拆 呵呵  用三角拉马(搞机修的都知道的)拆轴承  这个好用省力  拆下来看看轴表面有磨损没

楼主:
回复 网友O:
用液压拔轮器更省力!

网友P:
这个我经常修,补焊一下,上外圆磨

网友Q:
回复 楼主:
装的时候用涡流加热器

网友R:
我个人感觉电机轴承内孔是否已经跑内沿了,还有一个就连轴器配合间隙是否太小,造成运行后产生轴向窜动了。

网友S:
圆柱滚体轴承用在电机里很少见,国产的几乎没有。一般都用在主轴箱变速箱里,我装过不少,也见过很多内圈跑位的,跑位的不知是出厂就过盈配合比较松还是使用中松动的,在内圈的的位置都有卡簧位置有的厂家没给装卡簧。装上就好了,当然如果轴有磨损还是要处理的,建议你处理的时候车一个卡簧的槽装上,你的轴那么粗车一毫米深不影响质量
还有轴磨损的话如果没有振动的话一般都是皮带张得太紧了不知你是不是用皮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涡流加热器 多少钱?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S:
是用皮带的!谢谢指导

网友T(2013-10-10):
跑内圆,加点铜皮

网友U:
是不是没有修复好啊!精度有没有和以前一样啊!

网友V:
跑内套了,打麻点最好不要用,这次装上了,下次轴承坏了怎么办。补焊上床子上车一刀吧。保养电机轴承最好不要拿下来,轴承没转坏就一直用吧,拿下来一次都对电机有很大伤害,尤其装拆轴承方法不对时。装轴承时我们是用蒸汽对轴承加热几分钟,轴承胀了之后,轻轻松松一下就装到轴上了,对轴承与轴伤害都很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V:
领导要求保养!条件限制不能加热 ,谢谢指点

网友W(2015-01-12):
你检修完,肯定没装配到位

网友X(2015-06-24):
装轴承时我们是把轴承放煤油里加热几分钟,轴承胀了之后,轻轻松松一下就装到轴上了,对轴承与轴伤害都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