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1):
我是初学者  不知从哪入手  请各位师傅多多告知   要是有好资料发给我   我先谢了

网友A:
是否是指初学PLC?可从最基本的知识入手学习。先找点PLC方面的书籍看看,如廖老师写的书。然后再结合你所接触到的或你企业用的具体的PLC来进行学习,收效会好。

网友B:
是学PLC么,首先可选定一个适当的、或有兴趣的PLC品牌,可从简单指令的了解开始;
例如,可选工作中需用到、或可以接触到的PLC,或者有代表性的PLC。

网友C:
 先学继电器控制再学梯形图

楼主:
是的  以前一点都没接触过

楼主:
不知道是哪位廖老师  能详细点吗   比如那本书  我想学三菱PLC听说那个简单  我想打好基础

楼主:
你能加我的QQ吗 师傅    1779636391  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这样就不用走冤枉路了

网友D:
那你去参加个培训班当老师,糊弄学生,自己就明白了

网友E:
有条件最好找一个plc,对着手册边看边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哪位廖老师  能详细点吗   比如那本书  我想学三菱PLC听说那个简单  我想打好基础
楼主可看本站的:“对‘廖常初工控图书专题’有话说”这个帖子,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