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密码

楼主(2013-01-01):
大家好,我工厂有一托普泰克TA-30螺杆空压机,以前的电工走了,现在不知道密码是多少,该机用的是MAM880的控制器。请问怎么可以改以前的密码?谢谢了

楼主:
请高人指点迷精,谢谢

网友A:
你想调压力上限和下限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一般都不需要调的啊
如果调一些差数,不要密码,
我们厂里有2台不一样的螺杆空压机调参数都不要密码的啊
只要先停掉电机再调

网友B:
问生产厂家

网友C:
单片机做的。没有什么研究的

网友D:
售后服务的人基本都会处理呀!

楼主:
难道我们做维修的就得一定要去找售后的吗,这样的问题就没有解决的了呀。

网友E(2013-06-07):
PLC  触摸屏  单片机  变频器等工控产品解密编程 维修
(西门子 三菱 OMRON 松下 台达 AB 施耐德 LG 汇川 爱默生 信捷 威伦 海泰克 昆仑通态等各品牌)
动力柜  PLC控制柜  变频柜 报警柜等设计生产
单片机开发  软件开发  抄板
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
工控产品销售
网址:WWW:PLCJM.COM
    WWW:PLCKZ.COM
联系电话:1362  1547  520
QQ:1396136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