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不上

楼主(2013-01-01):
我的PLC是OMROM的CP1H系列,触摸屏用的是Kinco的MT4404T,按照上图自作通讯电缆,连接不上!跪求请高手指点!

CP1H      MT4404T
3-----------3
2-----------2
5-----------9
           4
           5
  其中4---5

网友A:
哈哈没用过MT4404T
但你的接线图肯定不对
调个试试

网友B:
打电话问Kinco是最有效,最速度的解决方法

网友C:
除了电缆,还有设置;

网友D:
明显电缆图人机侧和PLC侧搞反了。

网友E:
plc----him图搞反了

网友F:
我写反了  MT4404T      CP1H
         3-----------3
         2-----------2
         5-----------9
                     4
                     5
          其中4---5
我选用的COM0/COM2的端口,没用COM1端口!

网友D:
t通讯协议选的什么

网友F:
选RS232通讯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选RS232通讯协议!
Plc侧?
选Host link 。

网友F:
谢谢,也解决!默认的站点名为0,我该成2了!

网友G:
连线 通讯参数
自己会认真看看触摸屏手册
找个合适的供应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谢,也解决!默认的站点名为0,我该成2了!
你设置成RS232可以通?

网友F:
是的,你可以选择COM0端口,如果选择COM2端口通讯的话,也可以通讯,但用PLC在线编译时报错!不解?